DA输出的波形测试

楼主:
如图的电路该怎么测试DA的输出波形啊?纯小白一枚。非常感谢帮助!

网友A:
到底想问什么?如果就是测波形,拿示波器看就是,可这问题有任何意义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想问什么?如果就是测波形,拿示波器看就是,可这问题有任何意义么?

示波器上波形很乱,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上波形很乱,电路有问题吗?

如果输出是非连续周期信号,肉眼直接看很乱也很正常,要用存储示波器抓波形后再看。
如果输出应该是连续的周期信号,而示波器你也正确操作了,那再考虑是否是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想问什么?如果就是测波形,拿示波器看就是,可这问题有任何意义么?

示波器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
当然,你的电路确实也存在问题,但先弄清楚输入是什么,该对应的输出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