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这款FPGA开发板怎么样?

楼主:
我对FPGA不太了解,前些天看到mouser上新出的的这款板子,不到800块钱挺便宜的,如果作为新手入门怎么样?
玩这种板子需要官方提供例程吗?
FPGA常说的IP和例程是一回事儿吗?
相关资料应该到哪里找?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fSwF3GkBWsNfg%3d%3d

网友A:
板子挺好的,就是这个系列不适合新手入门,板子资源也少

网友:
我觉得现在ZYNQ系列现在还是买国产板子性价比高,玩的人有多一些,资料也比较齐全,比如米联的板子,或黑金板子之类的。

网友:
同楼上,这个板子性价比一般,真不如买米联或者黑金的,800块应该能买7010的片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挺好的,就是这个系列不适合新手入门,板子资源也少

为啥不适合新手入门
资源小是指FPAG芯片内部的资源还是类似于USB以太网这样的外设?

网友:
FPGA的方向也很多,根据自己需求看硬件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适合新手入门
资源小是指FPAG芯片内部的资源还是类似于USB以太网这样的外设?

zynq相较于普通的fpga,学习会难一些,要使用ps和pl,这个板子外设资源少(当然可以扩展),逻辑资源不多不少,普通通信使用足够,复杂图像貌似不够。vivado要比quartus ii操作复杂一些,以上

网友C:
这个型号不熟,原来用过 ALTERA 国产开发板。买板就给很多例程。IP可以认为是具有特定功能的集成电路。对硬件描述语言源文件,进行封装。你自己写的东西,也可以封装成IP。成为一个功能模块。以后进行调用。比如uart.可以和软件开发中的库文件类比一下。
例程  是功能示例。他可以包含IP,也可以不包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ynq相较于普通的fpga,学习会难一些,要使用ps和pl,这个板子外设资源少(当然可以扩展),逻辑资源不多 ...

多谢指点 ,简单入门你有没有推荐的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不熟,原来用过 ALTERA 国产开发板。买板就给很多例程。IP可以认为是具有特定功能的集成电路。对硬 ...

IP核不同型号的器件之间能通用吗?
以前看到过做产品要买IP核,这种买是学习和试用时就需要买还是产品生产后需要交的专利费呢?
如果买一个板子,只有硬件原理图类的资料,没有例程,这个板子是不是就很难玩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 ,简单入门你有没有推荐的开发板?

要多简单?这么说吧,一种是纯理解,像你之前搞psoc4那样,其实你可以委托我来弄,altera的比较好学习,但是,目前稍微高端一点的都不使用altera的了,普遍使用xilinx的,xilinx的相较难使用一点,不过道理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多简单?这么说吧,一种是纯理解,像你之前搞psoc4那样,其实你可以委托我来弄,altera的比较好学习, ...

psoc那个自己弄着玩的 资源不够用估计谁也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多简单?这么说吧,一种是纯理解,像你之前搞psoc4那样,其实你可以委托我来弄,altera的比较好学习, ...

xilinx比altera难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ilinx比altera难在哪里

quartus ii比vivado傻瓜一些,xilinx芯片做得好,但是软件一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简单一点说吧,你网上看看板卡,都是altera的居多,为什么?就是入门简单。xilinx要加源语,采集数据要加标识,分析数据又要经过稍微复杂一点的转化,等等。说白了,就是流程不如altera那么简洁和傻瓜,当然做一行,对这些都很熟,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核不同型号的器件之间能通用吗?
以前看到过做产品要买IP核,这种买是学习和试用时就需要买还是产品生 ...

1同一个功能的ip,开发工具  中可以对芯片型号进行选择,以适应不同型号。开发工具中会提供一些ip。  可以进行一些设置后,使用。至少quartus是这样。
2. 正常来说,使用就要付费。   还有破解等非正常方式,没有试过。
3.  效率会比较低,尤其是一个人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同一个功能的ip,开发工具  中可以对芯片型号进行选择,以适应不同型号。开发工具中会提供一些ip。  可 ...

"2. 正常来说,使用就要付费。   还有破解等非正常方式,没有试过。"
这种IP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比如你买了一个IP,再把IP给我,这样我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artus ii比vivado傻瓜一些,xilinx芯片做得好,但是软件一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简单一点说吧,你网上看 ...

个人感觉, A家的之所以好用,是因为
altera的就一直是quartus,
而xilinx的开发软件动不动就大变,
ISE->planahead->viva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