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S7960芯片烧坏问题

楼主:
我用BTS7960芯片组成H桥驱动大电流电机,,工作电压在12V。
1.我开始让电机持续转动;
2.然后电机由于电流不足,外接负载阻力过大,导致电机堵住;
3.我用外力顺着电机转动方向帮助电机转动,使电机产生了一个同方向的电动势,大概在5-12V左右,;
4.控制器直接不工作,冒烟了;
5.经过检查,发现电机IN引脚与GND短路了。
我觉得外力帮助电机转动产生的电动势与电路板给电机的电压高低方向一致,相当于并联了一个电源,但总的电动势仍是12V,应该不会烧坏BTS芯片,可事实却烧坏了。而且就算烧坏,那应该一组H桥电路都烧坏,可是就烧坏了正极输出的那个芯片。
这个问题想了好几天,都没有思路;希望大家能出出主意,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怎么对H桥电路保护,预防这种现象不再出现。

网友A:
看原理图,每个MOS都没有并联续流二极管,板子上外接一个试试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原理图,每个MOS都没有并联续流二极管,板子上外接一个试试看呢?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等有结果了我在帖子里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等有结果了我在帖子里告诉大家

什么结果呀?解决了吗

网友:
目测电流太大 电源功率不足,可以换成分立TO220  MOS 驱动

网友:
你好,这个问题最终有解决了吗?是哪里导致的?

网友:
电子设计新人,来学习学习,看看大神们的思路都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