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的“正负极”应该怎么说?

楼主:
一个变压器输出2组独立的5V,第一组独立5V输出为1脚、2脚,第二组独立5V输出为3脚、4脚
假设1脚与3脚短接,测量2脚与4脚电压是10V,属于同相位串联,这时的1脚和3脚应该怎么说?
或者1脚与4脚短接,测量2脚和3脚电压是0V,属于同相位并联,这时的1脚和4脚应该怎么说?

网友:
同名端,异名端

网友:
一个变压器输出2组独立的5V,第一组独立5V输出为1脚、2脚,第二组独立5V输出为3脚、4脚
假设1脚与3脚短接,测量2脚与4脚电压是10V,属于同相位串联,这时的1脚和3脚应该怎么说?
答:应说同相位的接一起了,就是同名端接一起了,可以说接对了
或者1脚与4脚短接,测量2脚和3脚电压是0V,属于同相位并联,这时的1脚和4脚应该怎么说?
答:异名端接一起了,可以说接错了

网友A:
单相变压器,可以说同名端、异名端。
三相或者更多相变压器,那就只能先确定一个基准,然后说角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变压器输出2组独立的5V,第一组独立5V输出为1脚、2脚,第二组独立5V输出为3脚、4脚
假设1脚与3脚短接 ...

多谢,所有的异名端接一起都可以说接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相变压器,可以说同名端、异名端。
三相或者更多相变压器,那就只能先确定一个基准,然后说角度了。

多谢老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所有的异名端接一起都可以说接错不?

无论怎么接,对和错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你的要求。
两个绕组,第一个绕组的同名端和另一绕组的异名端联接,是两个绕组串联。第一个绕组的异名端和另一个绕组的同名端之间电压为两个绕组电压之和。
两个绕组,第一个绕组的同名端和另一个绕组的同名端联接,第一个绕组的异名端和另一个绕组的异名端联接,是两个绕组并联。注意:对定电压供电变压器来说,要求两个绕组电压相同(严格地说,两个绕组标么值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论怎么接,对和错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你的要求。
两个绕组,第一个绕组的同名端和另一绕组的异名端联接, ...

如果变压器只有一组绕组,还有同名端与异名端的说法没?
下边三种情况如果这么描述正确吗?
串联:V=V1+V2,是第一绕组的同名端与第二绕组的异名端连接,测量第一绕组异名端与第二绕组同名端的电压
并联:V1=V2,A=2*A,第一绕组的同名端与第二绕组的同名端连接(第一连接),第一绕组的异名端与第二绕组的异名端连接(第二连接),测量第一连接与第二连接的电压
(不知道怎么描述):V1>V2(V=V1-V2) V1

网友D:
总之,还是根据变压器原理上讲,原、次线圈电压有效值之比,等于其匝数比
不同次级绕组,异名端串联,电压相加。
不同次级绕组,同名端串联,电压相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只有一组绕组,还有同名端与异名端的说法没?
下边三种情况如果这么描述正确吗?
串联:V=V1+ ...

变压器通常至少两个绕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也有同名端和异名端。这一点在单端工作的开关电源中很重要,正激和反激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副边接法恰恰就是方向颠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通常至少两个绕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之间也有同名端和异名端。这一点在单端 ...

同名端和异名端是怎么定义的?
只有一组输出的变压器,定义原边其中一端为同名端,原边的另一端就叫异名端吗?
然后与原边同名端相位相同(这么说有没有问题?)的副边那端也叫同名端,另一端为异名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只有一组绕组,还有同名端与异名端的说法没?
下边三种情况如果这么描述正确吗?
串联:V=V1+ ...

“下边三种情况如果这么描述正确吗?”

对一个变压器来说,我们往往对各绕组引出端情况并不清楚(电力变压器一定在铭牌上有标注)。
要判断两个绕组相位关系,往往是先测量每一个绕组(不与其它绕组联接)的电压,然后将两个绕组各任取一端联接,测量两个绕组另一端之间电压。若测量结果是两个绕组电压(绝对值)之和,那么两个绕组是同相串联(同名端接异名端),若测量结果是两个绕组电压(绝对值)之差,那么两个绕组是反相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只有一组绕组,还有同名端与异名端的说法没?
下边三种情况如果这么描述正确吗?
串联:V=V1+ ...

10楼qwqwqw2088说得更简明扼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总之,还是根据变压器原理上讲,原、次线圈电压有效值之比,等于其匝数比
不同次级绕组,异名端串联,电压 ...

你说的这个容易理解
说同名端,和异名端是指2个或2个以上绕组时可以用这个方法
如果只说某一绕组的某一端(不是相对于另一绕组的某一端)时用同名端或异名端是不是不能这么说?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绕组的始端或尾端,比如第一绕组的始端和第二绕组的尾端连接,这种说法正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三种情况如果这么描述正确吗?”

对一个变压器来说,我们往往对各绕组引出端情况并不清楚(电力 ...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绕组的始端或尾端,比如第一绕组的始端和第二绕组的尾端连接,这种说法正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名端和异名端是怎么定义的?
只有一组输出的变压器,定义原边其中一端为同名端,原边的另一端就叫异名 ...

同名端异名端都是对至少两个绕组才有意义。单个绕组,那只能叫电感,或者扼流圈。即使自耦变压器,也是两个绕组联接在一起。
你自己先随意指定某一端,该绕组的另一端就是这一端的异名端。其它绕组,相位相同的就是同名端,相位相反的就是异名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一种说法是绕组的始端或尾端,比如第一绕组的始端和第二绕组的尾端连接,这种说法正式吗?

说绕组的始端和末端(尾端),条件是各绕组绕制方向相同。但某些变压器中,为某些特殊目的,各绕组绕制方向可能相反,甚至有绕好后再翻过来的绕法。那就不能从始端末端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绕组的始端和末端(尾端),条件是各绕组绕制方向相同。但某些变压器中,为某些特殊目的,各绕组绕制方向 ...

如果想表达第一绕组的(XX端)连接至某电路的某端,某电路的另一端与第二绕组的(XX端)连接
不方便直接使用同名端这个词
第一绕组的XX端和第二绕组的XX端是同名端
括号里的XX端有没有办法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表达第一绕组的(XX端)连接至某电路的某端,某电路的另一端与第二绕组的(XX端)连接
不方便直接 ...

若是语言表达不方便,在电原理图中用“ · ”标注是个常用的方法。一幅图,顶很多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