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的DC-DC模式下,MCU无法运行

楼主:
 BLUENRG的DC-DC模式下,电压输出只有0.5V左右,LDO的输出也只有0.5V左右,MCU无法正常运行,使用J-link没办法检测到SWD接口,大神是否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请教。

网友A:
自己画的板子么?电感多大的?SMPSFILT2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的板子么?电感多大的?SMPSFILT2脚的电压是多少?

自己画的板,10UH的电感用0402的陶瓷电感,输出的波形不对,后面换成0805的电感就好了,想再问一下这个电感选型有没有什么具体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板,10UH的电感用0402的陶瓷电感,输出的波形不对,后面换成0805的电感就好了,想再问一下这个电 ...

是不是0402电感的额定电流不够用?这个应该属于电源方面的问题,我不专业,你可以看一下其它DC-DC电源IC的手册,或者去电源板块发贴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