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转换IC,NCS8801S实现RGB转EDP,LVDS转EDP功能

楼主:
NCS8801S:RGB/LVDS-to-eDP Converter

1 Features

Embedded-DisplayPort (eDP) Output
1/2/4lane eDP @ 1.62/2.7Gbps per lane
UP to WQXGA (2560*1600) supported
Up to 6dB pre-emphasis

RGB Input
18/24bit RGB Interface
Pixel clock up to 270MHz
SDR/DDR supported
Pin order reversal supported

LVDS Input
Single/Dual-channel 6/8bit LVDS interface
400Mbps to 1Gbps per data pair
Built-in termination
Channel and polarity swap supported

Reference Clock
Any freq. between 19MHz and 100MHz
Crystal or single-ended clock input
Built-in 5000ppm SSC generator

Misc
I2C/SPI for chip configuration
Built-in eDP handshake protocol
I2C-AUX channel for TCON/DPCD/EDID control
Built-in video test pattern

Power
1.2V core supply
2.5V or 3.3V IO supply
RGB IO can go down to 1.8V
Power consumption ~ 187mW
@ 1920*1080*24bit*60Hz, LVDS mode
Deep-sleep mode power <1mW

Package
QFN-56 (7mm x 7mm) package
RoHS Compliant

2 Block Diagram

3 General Description

    NCS8801S is a low-power RGB/LVDS-to-DisplayPort/eDP converter, which is designed for mobile devices including smartphones, tablets, laptops, etc. to support high-definition DP/eDP displays.
    NCS8801S supports 4-lane DP/eDP output which is typically required to support QXGA (2048*1536) and above at 60Hz frame rate.
    All the functions including both RGB and LVDS interfaces pack into a small 7mm*7mm QFN56 package which saves the precious space in mobile devices.

4 Pin Diagram
NCS8801S is fully compliant with NCS8801.

5 Pin Description
5.1 Pin Description (LVDS +I2C Mode)

...
设计资料,请T18218088355,q463449374

网友:
深圳市亿旸科技有限公司 朱先生13714033198 QQ:709365451 推荐ANX6345现货!

ANX6345 RGB to 1/2Lane eDP

一、一般说明

ANX6345是Display Port系列产品,是一款超低功耗的DP/eDP发送,专为便携式设备显示转换应用,包括超极本、智能手机、媒体播放器、摄像机、数码相机等,带有嵌入式ANX6345设备的便携式移动设备将能够连接到任何DP/eDP接收器,通过DP/eDP规范规定的无源电缆。使用专有的电路技术,ANX6345使用低功耗。ANX6345支持SSC向下扩展,以保持设备的EMI和RFI较低。另外,使用noble模拟,ANX6345是一个将输入的RGB转换为DP/eDP数据处理视频流,并通过1组或2 组DP/eDP发送的电路。

二、典型特点

◆输出接口

−DisplayPort 1.2输出支持1.1a向后兼容

−嵌入式DisplayPort 1.3输出支持1.2/1.1向后兼容

−可配置的双通道,每个通道支持5.4Gbps、2.7Gbps或1.62Gbps数据速率,

输入基准时钟为27MHz

−高达1Mbps带宽的标准辅助信道链路

−HPD(热插拔检测)输入作为DisplayPort标准

−支持高达2500×1600(WQXGA)@60Hz的视频流

◆数字视频输入

−24位单数据速率(SDR)或18位双数据速率(DDR)并行RGB视频输入

−支持最高270Mpixels/sec的像素时钟速率

−高达36位/像素视频支持(DDR模式)

◆2.5V/1.2V电源

◆内建用于系统自检的视频BIST模式

◆超小封装:VFBGA-81(8×8mm)

◆符合RoHS和无卤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