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应用于恒压供水系统上的优势!

楼主:
很多人对恒压供水为什么支持电接点压力表不支持压力变送器?有一个误区。不是不支持,是更加适合!恒压供水压力变送器是智能式的其功能多样,测量精度高。
对于电接点压力表而言,它也可以设置压力范围。由于一块电接点压力表有静触点和动触点,因此能对上下限发出报警信号,在信号范畴内此报警信号只算是开关量信号,还不能算数字量信号。
电接点压力表在整个继电器控制系统中,相当于一个简单检测变送器,将检测的上限信号或下限信号发送给其它信号的电器接受器件,例如继电器,然后再由继电器发出信号给接触器使执行器工作或停止,因此整个控制中器件的动作频率较高。
用变频器的话,同样是接受电接点压力表的开关量输入,通过变频器的数据采集装置然后进行数据处理后通过高速数据通道将处理的信号发出给现场的执行器,是工作还是停止。
对于开关量而言,变频器基本上是固定频率工作。电接点压力表的压力值高于上限,变频器接受开关量输入信号后做出反应,发出信号使执行器停止工作,电接点压力表压力值低于下限,变频器接受开关量输入信号做出反应,发出信号使执行器开始工作。对于模拟量信号输入,变送器可以根据模拟量输入信号改变频率。压力值过高可以使执行器运行慢点反之运行快点,这样的话,只要把预设值设定好,就能调节好恒压供水系统的压力。
所以说不是压力变送器不支持恒压供水系统的应用,而是更适合。电接点压力表的使用在整个控制系统中只能起到控制作用,要不就是启动要不就是停止。而压力变送器的使用在整个控制系统中不仅能起到控制作用还能起到调节作用。

网友:
很多人对恒压供水为什么支持电接点压力表不支持压力变送器?有一个误区。不是不支持,是更加适合!恒压供水压力变送器是智能式的其功能多样,测量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