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真是不靠谱!

楼主:
最近找到一颗芯片是韩国一家叫wiznet的公司开发的w7500,这是一颗“硬件TCP/IP”的cortex-m0单片机。看上去很吊的芯片。有点小激动,感觉很合用的东西。由于配套的PHY芯片IP101GA温度(0~70C°)不行,就看该公司推荐的RTL8201CP芯片,可是没有配套的资料,好一阵忙活,也没有找到。于是翻看该公司的datasheet,结果怎么也找不到MDC和MDIO引脚,于是参考该公司的参考电路,发现 参考电路里的PB_14和PB_15对应的MDC和MDIO引脚。

比较奇怪的是datasheet的1.0版里竟然没有!怎么回事?怎么重要的参数怎么会漏掉呢!!!?
后来发现了驱动程序这个:

static void MDIO_Out(uint32_t val, uint32_t n)
{
    for (val <<= (32 - n); n; val <<= 1, n--) {
        if (val & 0x80000000) GPIO_SetBits(miim_PORT, miim_MDIO);
        else GPIO_ResetBits(miim_PORT, miim_MDIO);

        miim_delay(10);
        GPIO_SetBits(miim_PORT, miim_MDC);
        miim_delay(10);
        GPIO_ResetBits(miim_PORT, miim_MDC);
    }
}

我靠FK!高手啊,SMI的时序竟然是GPIO模拟的!I 服了you!
这要是晶振改了或是换一家的PHY怎么搞啊!!!

网友:
这个是高手 这个太厉害了
是不是设计芯片忘了画这个接口?

网友:
在 1.04 版的 datasheet 里面倒是有写出来,但还是使用 IO 来实现。RM 里面没有关于 MDC 的寄存器。

网友:
我猜想是这个芯片的设计者做不出来SMI的时序,因为到目前为止SMI只用在MII,RMII的接口中,是种小众总线。所以市面上没有可以借鉴的参考设计。设计者很可能做不出来。

网友:
这家芯片我是怕了。

网友:
有意思,估计这家芯片在棒国的地位和深圳山寨的地位差不多。

网友:
小众化的元件是很麻烦的

网友:
我用的W7500p,据说有BUG,国内代理说新版的芯片没有BUG,但做一些简单的应用还可以

网友A:
多个选择,用CH563吧,内置100M以太网MAC和PH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个选择,用CH563吧,内置100M以太网MAC和PHY。

谢谢,7年前和你家公司的故事太多。等过几年再说吧!顺便说一下我做的东西会在全国各地用的,样机真的会过“高低温”(-40C°~70C°)实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7年前和你家公司的故事太多。等过几年再说吧!顺便说一下我做的东西会在全国各地用的,样机真的会 ...

不管故事怎样,还是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故事怎样,还是感谢!!!

那时候你们还叫“南京沁恒”,这几年看来发展的不错。升级成“江苏沁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候你们还叫“南京沁恒”,这几年看来发展的不错。升级成“江苏沁恒”了。

网友:
这里的兄弟,谁能知道这是什么型号单片机,韩国的壁挂炉主板上的。

网友:
高手!这是厂家故意犯错的吗?

网友:
这种芯片做产品,时间长了产品升级都是问题

网友:
做产品选小厂家的东西,真的要好好想想,如果,不了解最好慎重点,@qwqwqw2088 说的对!

网友:
要看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