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烧坏

楼主:
状况:只出现mos管烧坏  ds短路(三路mos全部烧毁,工作了一个月左右,根据负载大小,时间有所不同)
描述:三相同步电机的一路(整图是三路),负载大概在2000w到4000w不等。
问题:烧坏原因有哪些?希望给出一些完善建议?(gs并电阻二极管等)
猜测是电机的反向电动势击穿mos的寄生二极管

网友:
这种故障分析比较难了,确认驱动没问题,把温升测一测,然后就耐压,电流,慢慢摸索吧。设备的多种工作状态多试试,比如高温过载,重载和轻载之间快速转换的过程

网友:
散热处理,
还有瞬态拟制二极管参数选择有问题

网友:
这个就不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