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仿真问题

楼主:
用vivado仿真是遇到下面的问题,代码都看了,没有发现异常
目录下的文件也检查过了,也没有异常
感觉像是软件安装有问题,但也找不出哪里的问题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的?

[USF-XSim-62] 'compile' step failed with error(s) while executing 'D:/Works/FPGA/Xilinx/project_test_1/project_test_1.sim/sim_1/behav/xsim/compile.bat' script. Please check that the file has the correct 'read/write/execute' permissions and the Tcl console output for any other possible errors or warnings.

[Vivado 12-4473] Detected error while running simulation. Please correct the issue and retry this operation.

testbench -->

module simu(
);
// testbench 时钟信号
reg clk = 0;
always #10 clk <= ~clk;
// 输出信号
wire out;
// 调用test模块
test mytest(clk, out);
endmodule

module -->

module test(
input in,
output out
);
assign out = ~in;
endmodule

网友:
语法报错了

网友A:
就是写了个简单的反相器,modelsim编译仿真是可以过的

网友:
好好看看映射部分是怎样定义的
test mytest(clk, out);

这部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写了个简单的反相器,modelsim编译仿真是可以过的

不是提示你语法有问题嘛,它告诉你哪里不妥,你看一下呀

网友B:
the file has the correct 'read/write/execute' permissions
似乎是你的文件权限设置的不对,
是在linux上跑的吗? chmod一下看看
如果是windows系统,感觉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file has the correct 'read/write/execute' permissions
似乎是你的文件权限设置的不对,
是在linux ...

window系统,看文件权限没问题啊,文件夹命名也没看到异常,感觉像是软件没装好,但是重装了两次也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你的reg clk = 0;是导致错误的原因
一般不这么写。始终初始化一般在inintial中。
再详细看看testbench怎么写

网友C:
一般testbench每个信号变化都和时间有很大关系,否则你怎么测试被测module中各个信号的对应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testbench每个信号变化都和时间有很大关系,否则你怎么测试被测module中各个信号的对应关系。

是软件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

"xvlog --incr --relax -prj simu_vlog.prj"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软件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 "xvlog --incr --relax -prj simu_vlog.prj" ...

你好,问你找到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