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中关于ROOM的应用

楼主:
AD做PCB在复制ROOM时,总有几个元器件不能一起复制,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见下图绿色圆圈中的几个元器件,我拖动相应room时,这几个元器件不能跟着一起被拖动。

网友A:
是不是被锁住了,还是软件自身不稳定,我个人觉得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被锁住了,还是软件自身不稳定,我个人觉得哈,

没有被锁定,应该跟元器件的什么设置有关系,但是我又找不到哪里的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C:
在room里可以一起动,放在外边了,你还想托动有啥用

网友D:
不是自己设定的room干脆就删掉
多模块才复制,复制room的快捷键
快捷键D-M-C后出现十字叉,,,出现对话框再选择一下
实在复制不了,有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被锁定,应该跟元器件的什么设置有关系,但是我又找不到哪里的原因,怎么解决。

多用几个版本实验一哈,毕竟软件是盗版的东西,只有多模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room里可以一起动,放在外边了,你还想托动有啥用

我用ROOM是为了多通道复制,拖动的意图是想让大家看一下有个别元件及其走线不被复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自己设定的room干脆就删掉
多模块才复制,复制room的快捷键
快捷键D-M-C后出现十字叉,,,出现对话 ...

是自己设定的room,也是这么操作的,多版本也试过,可能是通道偏移量的设置问题,但是我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用几个版本实验一哈,毕竟软件是盗版的东西,只有多模一下

嗯嗯,软件还是用的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