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C4800 Relax EtherCAT Kit测评】+上手DAVE,定时中断与UART简单应用

楼主:
昨天晚上发了一个简单应用UART的例子以后,本人就在琢磨如何把定时器和中断应用进去。参考了网友定时器blinky的程序,发现其实定时器用到UART中也比较简单。
分享具体的步骤如下:
1.    新建工程,添加相关的模块,其中UART的相关APP模块添加和配置可以见上一个帖子。
2.    在UART的基础上添加TIMER和INTERRUPT两个APP模块。
3.    分别对两个模块设置。TIMER的设置如下,注意要使能定时事件,这样才能连接到中断去。
4.    设置中断如下
这里需要注意中断处理句柄函数定义为UerIRQHandler(),需要在后面main程序中自行添加,定义的函数名也可以自己修改。
5.    设置TIMER的HW信号连接,将定时事件与中断连接上,配置如下图。
6.    然后修改main程序,需要定义全局变量和一个中断处理程序。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DAVE.h>

void UserIRQHandler();
UART_STATUS_t init_status;

uint8_t valid_str[] = "hello world!\n";
int main(void)
{
  DAVE_STATUS_t status;

  status = DAVE_Init();           /* Initialization of DAVE APPs  */

  init_status = (UART_STATUS_t)UART_Init(&UART_0);

  if(status != DAVE_STATUS_SUCCESS)
  {
    /* Placeholder for error handler code. The while loop below can be replaced with an user error handler. */
    XMC_DEBUG("DAVE APPs initialization failed\n");

    while(1U)
    {

    }
  }

  /* Placeholder for user application code. The while loop below can be replaced with use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1U)
  {

  }
}

void UserIRQHandler()
{

if(init_status==UART_STATUS_SUCCESS){

UART_Transmit(&UART_0, valid_str, sizeof(valid_str));

UART_Transmit(&UART_0,"time interrupted",sizeof("time interrupted"));

}

}

7.    编译、现在运行,使用PUTTY软件,可以看到程序运行正常。
总结:计时器的应用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设定好计时数值,这里数值是按照微秒us计算的,不用像以前还需要自己算来配置各个寄存器的值,非常方便,赞一个。
XMC4800的硬件资源非常丰富,接下来,我将考虑看看ADC和DAC的使用及DAVE相关操作。网上关于APP的使用教程不多,其实DAVE软件里相关的chm电子资料很多,都配有相关的资料参考,很方便,只要耐下心来,相信大家都能轻松驾驭。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flyword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楼主,我按照您的方法操作了一遍,但只能显示第一行发送的内容,就是只显示hello world! 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您知道问题在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