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tm32f407配套的PHY芯片!

楼主:
求:推荐stm32f407配套的PHY芯片!网上找到的资料都是TI的DP83848也有LAN8720A,DP83848是价格不合适,芯片就18.00,如果是RMII接口还需要50M的有源晶振,LAN8720A是封装太不好焊接,本人手艺太差!没办法。其它的PHY也没有参考程序,怕移植程序。看到microchip的KSZ8081/KSZ8091倒是不错,不知道程序和LAN8720A兼容吗?或请大家介绍其它公司的PHY芯片最好是QFP封装的。望请有做过的朋友推荐一下!
除了wiznet的集成单片机以外,有其它公司便宜的带MAC功能的单片机也可以。

网友A:
RTL8201,还不错,比较简单,我自己就用STM32F030驱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8201,还不错,比较简单,我自己就用STM32F030驱动过

STM32F030有带网络的吗,哪一款啊?

网友B:
KSZ8081/KSZ8091没用过  我用过KSZ8041  除了地址修改了一下  和其他的DP83848  LAN没什么差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SZ8081/KSZ8091没用过  我用过KSZ8041  除了地址修改了一下  和其他的DP83848  LAN没什么差别

谢谢,是PHY地址吗?其它参数不会要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是PHY地址吗?其它参数不会要改吗?

嗯 把PHY地址修改一下就可以。

网友D:
见有人用IP101的。现在一般都用rmii,节约IO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见有人用IP101的。现在一般都用rmii,节约IO

IP101这个PHY见过,但是这个PHY的温度不太合适0~70C°的范围,它的工业级的产品IP101GRI是QFN 0.4的封装,更是不怎么好焊的料。比LAN8720A还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 把PHY地址修改一下就可以。

有这个的详细的资料吗?是不是microchip的产品PHY的寄存器初始化都差不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的详细的资料吗?是不是microchip的产品PHY的寄存器初始化都差不多呀?

datasheet都是网上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101这个PHY见过,但是这个PHY的温度不太合适0~70C°的范围,它的工业级的产品IP101GRI是QFN 0.4的封装 ...

个人觉得管脚多的反而不好焊接,因为不好对正。这些封装虽然密,然后用风台吹就很简单,还会自动对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L8201,还不错,比较简单,我自己就用STM32F030驱动过

您好,请问一下stm32是怎么驱动RTL82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