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 G071评测】接上串口LORA模块进行实验&远程控制继电器

楼主:
    原计划中需要用到两个LORA模块进行无线串口数据透传,大致的框图如下,仅仅是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示意图:

    G0板子和CH340串口模块都连上LORA模块,两个LORA模块配置好通信的频率信道等,通过串口与G0板子和CH340模块通信,并且为了加强信号,两个LORA模块均使用5V供电,插上专用天线:

    CH340模块连接电脑,可虚拟成串口:

       G0板子单独供电,进行透传工作:

使用语句
sprintf(s,"%.1f℃ %.1f%%\n",temper_value,humi_value);
UART1_Send_String(s);
并循环执行,可在虚拟串口终端打印温湿度信息:

光检测不够,再做个控制,如远程控制一个继电器,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加入代码,检测电脑端串口LORA模块发出的数据,第5个字节的数据即rx_buf[4]控制PD6引脚电平,PD6上再接一个继电器,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继电器,为1则控制继电器闭合,为2则控制继电器断开:
void UART_DMA_Get()
{
        if(recv_end_flag==1)
        {
                recv_end_flag=0;
                //printf("rx_buf=%s\n",rx_buf);
                if(rx_buf[0]==0x01)
                {
                        TIM3->CCR1=rx_buf[1];
                        TIM3->CCR3=rx_buf[2];
                        TIM3->CCR4=rx_buf[3];
                        if(rx_buf[4]==0x01)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6,0);
                        else if(rx_buf[4]==0x02)
                                HAL_GPIO_WritePin(GPIOD,GPIO_PIN_6,1);
                }
        }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1,(unsigned char*)rx_buf,BUFFERSIZE);
}

网友:
你好能看下你串口接收是怎么写的么,我的搞了半天中断接收没处理好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