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C4800 Relax EtherCAT Kit测评】+上手DAVE,DAC模块使用

楼主:
昨天发帖简单使用了ADC模块,本帖开始使用DAC,一般来说DAC可以用来做波形发生器使用,通过APP模块,我们可以非常快速的使用DAC产生自己想要的波形。然而XMC4800 kit中并没设计相关的硬件用于测试,,当然也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但是这些我目前手头都没有,因此只能简单通过led灯和串口来显示是否程序正常运行。
废话不多说了,下面开始,其实使用DAC模块非常简单。步骤如下:
1.添加DACAPP模块即可!然后依次对DAC模块进行配置,具体配置如下,下图可以看出来,有PATTERNsingle VALUERAMP, NOISE4种模式。这里我选择第一种进行评测。
2.继续配置DAC模块。这里可以设置波形的相关参数,如幅度、频率等等。
3.选择使能sign输出,用于与事件探测器对接。
4.这里暂停一下,说说整体这次测评所需要的模块,具体如下:
要实现的功能是这样的,首先使能DAC后,DAC会自动运行,然后连接sign信号到事件探测器,用来检测该信号,同时触发事件发生器,进而触发一个中断,在中断中通过翻转LED灯和串口输出信息,来检测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5.DAC模块与事件探测器和发生器的连接。如下图:
6.事件探测器的配置:用来检测探测器sign A信号的上下边沿等。
7.事件发生器的设置:
8.相关的配置注意事项:依次完成相关IO口的设置,设置为OUTPUT,并配置引脚到led外设上;完成UART的配置,具体可以参考之前的帖子,注意引脚的配置。
9.点击产生代码,并下载运行。最终的运行结果截屏和照片如下:
实物照片,白框中显示led翻转被点亮啦!

这次分享到此为止。
APP模块关于DAC的,还有1DAC_LUT模块,是一种查表法的DAC输出,下次分享。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flyword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期待后续内容

网友:
如果只想输出一个稳定不变的电压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