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的饱和是谁对谁的饱和关系

楼主:
三极管的饱和是谁对谁的饱和关系

网友:
饱和是指C极电流不随B极电流成线性变化即为饱和,

网友:
当基极电流不断增加直至集电极电流不再增加时即为饱和状态,

网友:
饱和时Ic再也不随Ib的增大而增大了

网友A:
“三极管的饱和是谁对谁的饱和关系”

是集电极电流不再随基极电流增加而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饱和是谁对谁的饱和关系”

是集电极电流不再随基极电流增加而增加。

网友:
看一下像限图就容易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