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隔离电源的使用问题

楼主:
在使用隔离电源的时候,一直是这样的。

因为隔离的电源功率小,且觉得MCU的部分价格高应该保护。所以将隔离电源的输出端接到MCU的部分。485、继电器等都接到接口电路上。在使用中也出现过接口电路损坏的情况,而且主要是开关电源模块引起的,所以整个电路都就不工作了,即使保护了MCU部分也没有意义。开关电源模块而且价格是比较高的元件,几乎没有维修的必要。所以现在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请各位给个意见。

网友A:
“485、继电器等都接到接口电路上。在使用中也出现过接口电路损坏的情况”

楼主图中未见“接口电路”。
难道图中继电器是220V驱动?

网友B:
这个图比较清晰,这是一块PCB,分成两部分,中间用光耦隔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5、继电器等都接到接口电路上。在使用中也出现过接口电路损坏的情况”

楼主图中未见“接口电路”。
...

没说明白,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比较清晰,这是一块PCB,分成两部分,中间用光耦隔离的

楼主的MCU与485通讯芯片也是由光耦隔离?MCU控制继电器,也是由光耦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MCU与485通讯芯片也是由光耦隔离?MCU控制继电器,也是由光耦隔离?

是的,485和继电器都是用光耦隔离的。MCU部分使用隔离DC-DC供电的。只要开关电源一坏都不工作了。开关电源模块有时也用380V的,坏过的情况多数是380V供电的情况。

网友:
隔离电源的意义并非如楼主理解的那样是为了“保护贵重器件”,最常见的用途是为了隔离干扰,当然也还有其它方面的应用,但不包括保护贵重器件。器件保护是靠严格限制超出器件承受范围的情况的出现而实现,就电源而言,显然设计优良的非隔离电源比设计糟糕的隔离电源对负载的可靠性更有保障。

网友:
隔离电源比非隔离电源应该是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B:
刚开始搞硬件的时候(公元2002)那时用51单片机,一片工业级的要50元,整个PCB电路都是造价高的部分。那时,经常看到继电器电路被烧烂,我说的这种方案是从一个前辈的设计继承下来的,前辈原来是做军品的设备,是什么武器不知道。那时前辈就50多了,曾经是大三线的工厂的职工。后来工厂搬迁才回到市里。所以一直这么用,也没有怀疑过。最近闲了才讨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485和继电器都是用光耦隔离的。MCU部分使用隔离DC-DC供电的。只要开关电源一坏都不工作了。开关电 ...

如7楼chunyang所说,隔离电源主要目的是为了隔离干扰而非“保护贵重器件”。
就楼主的应用而言,最好是从抗干扰角度考虑,采用各种方法避免继电器等容易产生干扰的元器件对MCU的干扰,而不是使用隔离电源单独为MC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485和继电器都是用光耦隔离的。MCU部分使用隔离DC-DC供电的。只要开关电源一坏都不工作了。开关电 ...

楼主您把用380V的做好隔离,如果满足电压要求,其他的设备最好使用MCU供电,这样就把电源部分和主控部分分开。电源部分设计好和主控部分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搞硬件的时候(公元2002)那时用51单片机,一片工业级的要50元,整个PCB电路都是造价高的部分。那时, ...

哇塞,老前辈留下来的东西,坑定有道理,见识了一种新的设计方式,讨论一下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我觉得有道理的地方是,MCU系统比较怕干扰,我一次去矿山整改设备(该设备已获国家煤安证),设备开始使用的是变压器,用DC-DC做电源。按理说变压器结构简单,应该工作可靠呀!因为也出了几百套了,也没啥太多问题(是不是使用的不多?这不清楚),也可能是国有大矿安全要求严!反正是说的挺邪乎,结果设备就是不稳定。设备工作不稳定人家不敢开工,没办法亲自到矿山去查问题,把示波器打开,我X!什么玩意,电网里的波形乱的没法看,50HZ正玄都看不着,都是什么三角的!后来没办法加了隔离变压器,电源换成AC-DC开关电源,才算好了一点。我这才知道,低频的设备大部分的干扰都来自电源!

网友:
我的问题是这样做的道理是什么?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问题是开关电源一坏整个电路就不工作了。我想问各位有什么更好的设计?

网友:
很明显啊!你隔离MCU防止损坏没问题,但是电源会坏掉;所以你可以保护电源啊!过载保护什么的?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系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隔离电源用来防止MCU被干扰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开关电源容易损坏就要检查和加强对其的保护器件和电路(或者研究一下开关电源本身是否存在设计上的问题)。这是两件事情,不能搞混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源用来防止MCU被干扰导致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开关电源容易损坏就要检查和加强对其的保护器件和电路( ...

谢谢!我和朋友们交流过开关电源的问题,大家都说开关电源是一个容易坏的东西。具体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最起码我现在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其实开关电源也并不是什么容易坏的东西吧,前提是不要超规格使用,然后前端的保护比如NTC限流电阻、压敏电阻等保护元件选型适当。

网友:
对电源的设计问题,可能要考察一下所选用的铝电解电容的规格,特别是耐高温的寿命可靠性,布局的好坏,散热的处理等。

网友:
真是难得给力的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