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穷到没钱买键盘鼠标?你办公用品是自备的吗?

楼主:
近日,有人晒出了任正非签发的题为“转发《华为公司到底在咸鱼上淘了多少二手的鼠标和键盘》”的邮件。

邮件的内容相信大家都看明白了,因为员工吐槽公司“标配”的键盘鼠标都是二手的甚至烂的,最后惊动华为创始人不得不转发了一封这样的邮件。

无论大公司、小公司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当一个员工离职之后,他用过的办公设备会留给下一个新员工继续用,除非坏掉不能用才会换新,否则就这样一直传下去,有人觉得质量差,有人觉得不顺手没法用。

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呢?

结束时间: 2019-2-3 14:53

正方观点 (14)

给公司工作一定用公司的。

辩手:1 ( 加入 )

反方观点 (8)

用自己的,好用、顺手、效率高!

辩手:2 ( 加入 )

网友:
个人认为不一定.

网友:
什么时候加了一个辩论的形式的帖子,,

网友:
其实我就喜欢用自己的电脑.
何况电脑这种东西,又不是什么易耗品,其实也没什么吧.

不过,有的公司一般会给员工补贴,不过这是属于新进员工,新购置电脑的情形.

这个事情我觉得没什么,用自己电脑方便.
但是有一点反而是要考虑的:
就是如果公司没有足够的数据加密防泄漏,其实这样让员工用自己的电脑,反而是有公司机密泄露的风险.

网友:
大众东西就那样,想愉快一点用自己的,也不缺那点钱吧,又不是买电脑

网友:
向来不喜欢用公司的,电脑自己带,省的回家办公还得拷来拷去

网友:
还是喜欢用自己的顺手。公司补贴,感觉这样比较好。但是前面辛昕说的对,如果涉及到保密的东西,还是需要专机专用比较好。

网友:
笔记本是加密的,只能用公司的。台式机也只能用公司的。所以电脑设备都是公司的。
然而鼠标和键盘都是自己买的,公司配备的联想牌鼠标键盘简直没法用。

网友:
我用自己的无线鼠标,其他都是公司的,有线鼠标实在用不习惯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鼠标的问题不大可以找原件修下,虽然可能会不怎么好用,如果要用户体验的那还得是家里的东西了

网友:
华,为什么

网友:
键鼠这种耗材,用坏了之后,怎么可以不配给新的呢?
一套普通的键鼠,还是能够撑上一年左右的。到时,即使不坏,也可以更换了。
至于那些要自带机械键盘的,那就自带吧,公司也没有必要配备这么高大上的。
但总不能让员工从一堆用过的旧物里头去翻找出还能够用的来凑合吧。

网友: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公司有义务与责任给员工配置好生产工具。而不是一定要用公司的。
就像华为这种情况,吐槽肯定是要吐槽的,但公司不作为的话,还是会自己去买,毕竟不能给这点小事恶心到。

网友:
按道理说,这个由公司购置新的设备给员工使用无可厚非啊。有的人说不如用自己的习惯,这和是否需要由公司配置没关系。

网友:
经常画图的也这么苦逼的鼠标
有点

网友:
公司方面一定是要配或者给特殊的使用者以一定的可选项。比如码农靠键盘,layout靠鼠标,结构烧显卡,当然应该针对性的配置。用自己电脑工作的公司都是管理不规范的公司,就不要说了。鼠标都不让买的公司,呵呵,至少应该根据不同的损耗制定一个更换周期,周期内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