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一个程序后,code composer sudio 显示找不到设备

楼主:
设备是MSP-EXPCC430FR4

SYSCTL=1;
  PJDIR=1;
  while (1)
  {
    for (i = 0; i < 10; i++)
    {
      LCDM3 = LCD_Char_Map[i];          // Display Character
      __delay_cycles(1000000);           // Delay ~1sec
    }
    PJOUT=0XFF;
    __no_operation();
  }

在烧录这个程序之前一切都正常, 之后再烧录就显示无法找到设备。 我觉得可能和SYSCTL和JTAG有关,貌似我开启了对某个模块的保护,导致无法烧录?

网友:
哪里的问题啊,不会是连接器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