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滤波器

楼主:
晶体滤波器应该如何设计、调试,使得带宽、频率符合要求呀(在我的认知里,多个晶体谐振器通过电路组成一个晶体滤波器)。假如想要一批 中心频率4MHz的滤波器 3db带宽10khz的滤波器。请问应该如何实现从设计到量产的过程?

网友A:
1、先进行电路仿真。仿真可以用MATLAB或者multism软件,直至仿真结果可行
2、仿真结果可行后,实物焊接,对比焊接结果与仿真结果
3、如果实物结果可以,就可以转为PCB量产,设计PCB时注意高频板子的电磁干扰问题
中心频率4MHz的滤波器 3db带宽10khz的滤波器可以考虑一下用谐振回路

网友:
直接买就行了   设计干嘛   马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进行电路仿真。仿真可以用MATLAB或者multism软件,直至仿真结果可行
2、仿真结果可行后,实物焊接, ...

你好,如果根据仿真,焊接电路后,实际测得 标记1、2处如果衰减不合格的话(例如我想要100但是现在只衰减到了95) 应该如何去调整呢?若是这样,则每次我进行装配的时候都需要进行调整,量产的话也需要进行调整的。这样效率是否会有问题。请教一下,您知道目前工厂量产这种的话是怎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