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计算一个电路中模拟量误差

楼主:
比如电阻电容误差,温漂带来的阻容值误差等等,想问一下,电流或者漏电流互感器的线性度和允许误差可以叠加吗?就是如何考虑互感器的误差!!!

网友A:
电流或者漏电流互感器的线性度和允许误差可以叠加吗?

不是一回事,不可以直接相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或者漏电流互感器的线性度和允许误差可以叠加吗?

不是一回事,不可以直接相加。

那老师互感器的误差对输出信号的影响该怎么考虑那?我就想分析一下电路中电阻电容达到极限值时输出信号幅值是否还符合要求

网友:
跑一下蒙特卡洛分析即可获得分布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老师互感器的误差对输出信号的影响该怎么考虑那?我就想分析一下电路中电阻电容达到极限值时输出信号幅 ...

你这个电流互感器只规定了误差0.5%时的测试条件是二次采样电阻为25欧,并没有考虑其它元件参数(不考虑你的放大器等)。不知道“分析一下电路中电阻电容达到极限值时输出信号幅值是否还符合要求”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兄弟如果你要是想做电力仪表的话,不是你这样的通过计算来提高精度的!实践中提供使用高精度的元件来提高精度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实践中是通过“校表台”(非常贵重的一种仪器,二手都是十来万吧)来实际的标定一款产品。通常这一过程称作“校准”。过程比较复杂有“校零、校跨、校标、校漂...”,所以最难的是把仪器的温漂做好。工作稳定是硬道理。

网友:
顺便说一下,仪表上有个MC标志,称作“计量许可认证”。没有MC的就是“黑表”。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能力弄到MC证书,没有的话可能你的表是没有办法卖的。当然你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