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美信有信,收到评估板

楼主:
看到Maxim 初创公司计划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1993-1-1.html
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申请了。公司的一些新能源项目,总是有采样、控制受到干扰的现象,我觉得如果用高精度的ADC能对电路/电量参数进行测量,就能定位问题了,于是申请了:MAX11410EVKIT 评估板– MAX11410 24位多通道、低功耗Δ-Σ ADC评估板

样品样件一般还是不容易申请到的。没想到只回复了一个Maxim的确认邮件,就收到了DHL神速的包裹。
除了评估板,还有纪念品哦~
感谢Maxim!感谢eeworld!

先来秀一波~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andeng198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网友:
评估板一般都不在乎板面大小
PCB板整的都跟飞机场似

网友:
整体看起来,这个板子还是比较好看的,安逸哦,,

网友:
那是个什么单片机?

网友:
24位、多通道、低功耗、1.9ksps Δ-Σ ADC,带PGA

低功耗、高精度ADC,内置高精度检测特性

说明

MAX11410为低功耗、多通道、24位 Δ-Σ ADC,特性和指标优化用于高精度传感器测量。

输入部分包括低噪声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具有极高输入阻抗及1倍至128倍可变增益,优化总体动态范围。不使用PGA时,输入缓冲器提供信号输入与开关电容采样网络之间的隔离,即使高阻抗源也非常容易驱动ADC。

多项集成特性简化高精度传感器应用。可编程匹配电流源为电阻传感器提供激励。附加流入电流源和电流源有助于检测传感器线路开路。10通道输入多路复用器为复杂、传感器测量提供了灵活性。GPIO减少隔离元件,非常容易控制开关或其它电路。

单周期模式下,数字滤波器在单个转换周期内保持稳定。提供的FIR数字滤波器允许16ms内单周期稳定,同时提供90dB以上的50Hz和60Hz电源噪声抑制。

集成片上振荡器不要求外部元件。如需要,也可使用外部时钟源。通过SPI兼容的串行接口访问控制寄存器和转换数据。

MAX11410: Simplified Block DiagramMAX11410: Simplified Block Diagram放大+

关键特性

  • 高分辨率和低噪声,支持宽动态范围信号源
    • 24位温度计分辨率
    •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增益选项包括1、2、4、8、16、32、64和128倍
    • 90dB同时抑制60Hz和50Hz电源噪声
    • 3ppm典型INL,失码
  • 优化特性,更高效的系统设计
    • 10路模拟输入,可以为单端/全差分的任意组合
    • 两个专用/一个共用差分电压基准输入
    • 按需失调和增益自校准
  • 低功耗,支持高效系统
    • 2.7V至3.6V模拟电源范围
    • 1.7V至3.6V I/O电源范围
    • <1μA休眠模式耗流
  • 标准SPI兼容控制接口
  • 可选的内部/外部振荡器
  • -40°C至+125°C工作温度范围
  • 小型、28引脚、4mm x 4mm TQFN封装:无铅、符合RoHS标准

应用

  • 便携式仪表
  • 电阻电桥测量
  • 传感器测量

网友:
楼主,你用过MAX11410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的时候SPI老是不容易写进去配置,DOUT上老是出现全FF或全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