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小年啦!还没小年?你家哪天过小年?

楼主:
听说今天有的地方过小年啦!但是也有些地方还没小年?

你家哪天过小年?

来投个票吧~看看各地过小年的情况吧。

个人没有考证的猜测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一个是等级制度原因,比如皇亲国戚贵族先过,然后按等级下去,官员第二天过,再下去普通百姓哪天过。应该是跟社会地位有关系。还有一点,家族姓氏这方面的原因,比如有的地方,同一个镇的,但是有的家庭是今天过小年,有的家庭是明天过。因为他们不是同一个姓,或者说不是同一个大家族的。

大家觉得我的猜测合理吗?

最后放上一张逗笑图

单选投票 , 共有 13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69.23% (9)
7.69% (1)
0.00% (0)
0.00% (0)
0.00% (0)
15.38% (2)
0.00% (0)
7.69% (1)

玩板看这里:

网友:
没有小年概念,也是农村的

网友:
农村的,,没有哈个

网友:
灶王爷上天,小时候还要扎个马送灶王爷上天

网友A:
上海的表示,,,,,没有过小年习惯,,南方基本没有习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海的表示,,,,,没有过小年习惯,,南方基本没有习惯啊

嗯,我之前看别人说上海的没有小年,有个小年夜,好像是除夕前一夜?是这样吗?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之前看别人说上海的没有小年,有个小年夜,好像是除夕前一夜?是这样吗?

是这样,,,,,,,,,,,,,,,,汤圆,肉圆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之前看别人说上海的没有小年,有个小年夜,好像是除夕前一夜?是这样吗?

上海,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五过后,,基本过年就很快结束了

网友:
只有过大年  正月十五   小年好像在记忆里就没有出现过  直到今年才开始的  我说的我自己   现在条件好了    大家节日什么的都多了     什么节日都是 一年到头来算算   尤其是马云   活生生的把光光节给整成了 购物节  还举国欢庆

射频【放大器】

网友:
北方人在南方表示昨天过了一个北方的小年,今天又过一个南方的

可能南北灶王爷当年因为豆腐脑放糖还是放盐的时候 分的家

网友C:
灶王爷上天给老天爷做汇报,保佑平安。
看看各种台历、挂历、手机电脑的日历,写的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啊。
而且央视的一些新闻说的也是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
二十四的难道是倒时差么?这个真的没听说过,有了解渊源的解释下为什么推迟一天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灶王爷上天给老天爷做汇报,保佑平安。
看看各种台历、挂历、手机电脑的日历,写的腊月二十三就是小年啊。 ...

一般性的普遍认为北方是腊月廿三过小年,南方是腊月廿四。额我觉得我的猜测是有一定到底的,古代政治中心多是在北方吧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性的普遍认为北方是腊月廿三过小年,南方是腊月廿四。额我觉得我的猜测是有一定到底的,古代政治中心 ...

猜测啊,是不是因为古代通信不发达,什么东西都耗在路上了,然后就推迟了呢

网友D:
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这两个是为了凑选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这两个是为了凑选项吗?

不是哦,有的地方就是十五十六过小年的哦。比如我这里乡下选项里这几种日子过小年的人家都有哦。不过我家是过的今天小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月十五,正月十六,这两个是为了凑选项吗?

不过有的不叫小年,像上海说是有小年夜没有小年,咱也姑且算一种。还有地方叫冬年的

网友E:
投错了   正月十五是   大年      我们哪儿就只有除夕和  大年  正月十五

射频【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投错了   正月十五是   大年      我们哪儿就只有除夕和  大年  正月十五

哈???不应该正月初一是大年吗?

玩板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不应该正月初一是大年吗?

我们哪儿正月十五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