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51单片机端口不够用的情况?(前提是不增加扩展芯片)

楼主:
为了实现51单片机的多功能控制,任务多的情况下,如何解决51单片机端口不够用的情况?(前提是不增加扩展芯片)

网友:
副用,总得有个先后顺序什么的吧,用51了也干不了好大的东西,简单基本也够了,?

网友:
又要扩展端口数量,又不允许增加扩展芯片,那么增加的端口从哪里来?

网友:
要根据具体应用和单片机资源吧,活用二极管,根据应用逻辑,复用一些I/O功能。

网友:
利用二极管和三极管的逻辑功能复用IO引脚,可是还不如加个芯片

网友:
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
我个人不提倡人为的端口复用,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外部扩展芯片。
端口人为复用可以使用电源控制法,即给不同的功能模块分配不同的电源控制端口,然后把数据传输端口复用,这样可以使不同的模块根据是否供电来实现选择性的工作。
还可以用拆解法,例如对于I2C端口,如果用在I2C器件上,那么SCL和SDA必须同时工作,这个情况下,可以把SCL或者SDA中的一根脚复用为别的功能。当别的功能工作时,因为SDA和SCL没有同时工作,所以I2C器件就不能工作。但是这种方法除非不得已,否则尽量不用

网友A:
不加扩展芯片就不能有效增加IO数量,只有很少的情况下IO可以复用,但成本上未必就更低。所以,断了不加扩展的念头吧,这年头,加扩展太容易了。

网友:
有时候不见扩展芯片的成本更高一些,如果是想要增加的IO并不是很多,可以考虑复用一些IO口,但是并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买腿多的51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着镣铐跳舞的感觉,
我个人不提倡人为的端口复用,最好的办法是增加外部扩展芯片。
端口人为复用可以使 ...

思路学习了!很好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加扩展芯片就不能有效增加IO数量,只有很少的情况下IO可以复用,但成本上未必就更低。所以,断了不加扩展 ...

现实应这样的,从任务角度考虑能完成的思路及方法,就需这样的条件,很麻烦呀!考虑采用不同时间段复用端口,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实应这样的,从任务角度考虑能完成的思路及方法,就需这样的条件,很麻烦呀!考虑采用不同时间段复用端 ...

端口复用只能基于具体需求考虑对策,空谈没有意义。

网友:
现在MCU型号这么多,不想扩展芯片的话,选个端口多的型号好了。的确像chunyang所说,“端口复用只能基于具体需求考虑对策,空谈没有意义。”   键盘的扩展和UART的扩展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