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程序无法正常写入WCH的CH552 T。请帮帮我。

楼主:
我认为很难阅读,因为我正在使用机器翻译,但如果你能回复,我会很高兴。
我使用Keil C 51编写了CH 552 T的程序,并尝试使用WCHISPTool将程序写入CH 552 T.
但是,我无法写信给CH552T。

通过参考WCH的BBS,通过在程序句子中添加“printf”,它能够写入CH552T。但是,尽管可以编写程序,但CH552T不起作用。
http://wch.cn/index.php/bbs/thread-65476-1.html

请告诉我如何修复该程序。

无法编写的程序

WCHISPTool错误

一个可以编写的程序

对于包含“printf”的程序

网友A:
你好像是给tech发邮件的那个日本学生吧,反应的问题是一样的,之前代码给你改过了,不过发了很多次都被退信了,正好你在这里问了,我就把改后的文件发给你。

归根到底你这个程序还是编译的问题,最严重的错误就是调用了未声明的函数,导致编译的hex文件错误,ISP工具也无法解析造成的,具体修改后见附件。

既然是学习,我建议你先看看例子程序,CH552的程序和CH554的兼容,可以到wch.cn下载CH554的EVT进行参考学习,然后再尝试自己写代码。
感谢你对沁恒产品的支持,顺便祝你新年大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是给tech发邮件的那个日本学生吧,反应的问题是一样的,之前代码给你改过了,不过发了很多次都被退信 ...

网友:
新年快乐。我非常感谢与江苏沁恒股份有限公司的通信和EEWORLD的回复。

按照建议下载CH554 EVT并挑战您自己的计划。
如果我们可以编程CH552,我们将再次报告EEWORLD。 非常感谢你。

网友:
最后我能够移动CH 552T。

我误解了通过添加Header file自动引用C语言文件。与我发送的确切程序相比,您意识到图像的红色圆圈存在差异。

False file

True file

我能够使用定时器中断来照亮LED。谢谢你告诉我关于CH552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