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R2xx系列 MCU BSL与MSP432 P系列MCU BSL对比汇总

楼主:
作者:TI工程师 Stanford Li 引导加载程序 (BSL) 是内置到 MSP 低功耗微控制器 (MCU) 中的应用。借助该应用,用户可以与 MCU 通信,以便从其存储器中读取数据或向其中写入数据。该功能主要用于在原型设计、最终生产和服务期间对器件进行编程。可以根据需要修改可编程存储器(闪存或 FRAM)和数据存储器 (RAM)。不同的 BSL 可提供与之通信的不同外设,例如 UART、I2C、SPI 或 USB。本文将对MSP430 FR2xx系列MCU与MSP432 P系列MCU的BSL进行总结性对比。 1 MSP BSL总览 图1 MSP430 FR2xx_4xx与MSP432 BSL总览 图1为MSP430 FR2xx_4xx系列MCU与MSP432 P系列BSL的总览。本文将以最新的FRAM系列MCU MSP430FR235x/215x与MSP432P401R为例,对这两款MCU的BSL进行比较。 2 MSP430FR2xx与MSP432 P系列BSL比较 2.1 BSL 通用功能 2.1.1 BSL memory 对于MSP430FR235x/215x,其BSL代码的memory存在于ROM中,大小为3kB,前2kB的地址区间为0x1000 - 0x17FF,后1kB地址区间为0xFFC00 - 0xFFFFF。因为该代码存在于ROM中,所以用户不能修改。对于MSP432P401R,其BSL代码的memory存在于Flash中,大小为8kB,地址区间为0x00202000 - 0x00203FFF。 对于MSP430FR235x/215x,如果要实现定制化的BSL,则需要占用FRAM中的部分资源来实现,MSP430FR2xxx的客制化BSL源代码及工程文件见:MSP430FRBoot 1_01_00_00。MSP32的BSL代码的起始地址可以通过Flash Mailbox中的BSL Start Address寄存器修改,见图2。Flash中的代码内容也是用户可以自定义修改的,MSP432P401R的BSL源代码及工程文件见:MSPBSL_CustomBSL432 1_01_00_00。 图2 BSL代码起始地址 2.1.2 BSL 配置 对于MSP432P401R,其BSL外设默认端口引脚可以通过TLV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数据如图3, 图3 BSL配置数据 同时,MSP432P401R支持用户自定义配置,如BSL功能使能,I2C slave address及BSL invocation引脚及状态配置等,具体配置见图4。这些自定义配置通过Boot override flash mailbox实现。 图4 Boot Override Flash Mailbox 2.1.3 BSL串行接口 对于MSP430FR235x/215x,BSL串行接口支持UART和I2C接口,对于MSP432P401R,其不仅支持UART和I2C接口,还支持SPI接口。 2.2 BSL协议 MSP430FR235x/215x和MSP432P401R使用的都是“5xx, 6xx”系列的协议,它们的command基本是相同的,BSL数据包格式如图5,详细数据包格式见BSL用户手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MSP432P401R的flash更大,其具有32bit的寻址空间,所以它还具有32位地址操作的BSL协议指令。另外,MSP430FR235x/215x的mass erase命令是不需要BSL密码的,而MSP432P401R的mass erase,Sector erase命令都受BSL密码保护。 图5 BSL数据包格式 2.3 BSL进入方式 MSP430FR235x/215x和MSP432P401R BSL均有3中进入方式:1、空片自动进入BSL;2、软件调用;3、硬件时序进入。 2.3.1 空片入口 指复位向量为全F时(MSP430FR235x/215x为0xFFFF,MSP432P401R为0xFFFFFFFF),BSL会被Bootcode自动唤醒。复位向量放置的是用户程序的首地址,如果复位向量为全F,则该芯片没有用户程序。Bootcode在执行过程中通过检测复位向量中的内容确定该芯片是否为空片,如果为空片,则唤醒BSL。该功能可用于产品量产时,对芯片批量快速烧写。 2.3.2 软件调用 对于MSP430FR235x/215x,其BSL程序的入口地址为0x1000,将PC指针指向0x1000即可唤醒BSL。例程代码如下: __disable_interrupt(); // disable interrupts ((void (*)())0x1000)(); // jump to BSL 对于FRAM系列的MCU,这里有3点额外的注意事项:1、唤醒BSL前需要禁用总中断;2、由于FRAM最高支持8MHz的时钟频率,在唤醒BSL前需要将MCLK的频率设定为小于等于8MHz;3、BSL默认使用的定时器Timer模块如果在应用程序中被调用,且没有复位就进入BSL唤醒程序,这样就会影响BSL程序的执行,所以需要在BSL唤醒前对该Timer进行复位。 对于MSP432P401R,其BSL程序的入口地址默认为0x00202000,同时其入口函数支持参数配置。需要注意的是,MSP432调用BSL程序前,也需要禁用总中断。例程代码如下: #define BSL_PARAM 0xFC48FFFF // I2C slave address = 0x48, Interface selection = Auto #define BSL_API_TABLE_ADDR 0x00202000 // Address of BSL API table #define BSL_ENTRY_FUNCTION (*((uint32_t *)BSL_API_TABLE_ADDR)) MAP_Interrupt_disableMaster(); NVIC->ICER[0] = 0xFFFF; NVIC->ICPR[0] = 0xFFFF; NVIC->ICER[1] = 0xFFFF; NVIC->ICPR[1] = 0xFFFF; ((void (*)())BSL_ENTRY_FUNCTION)((uint32_t)BSL_PARAM); // Call the BSL with given BSL parameters 2.3.3硬件时序进入 对于MSP430FR235x/215x,其通过RESET和TEST脚的固定时序唤醒BSL,如图6。 图6 硬件时序唤醒BSL 对于MSP432P401R,其可以通过启动阶段用户指定的IO的电平状态来唤醒BSL。需要用户提前对mailbox进行配置。以P1.0脚高电平唤醒为例,其时序图如图7。 图7 GPIO输入时序唤醒BSL 2.4 BSL工具支持 2.4.1硬件工具 BSL的官方硬件工具有MSP-BSL ‘Rocket’和MSP-FET,其主要是给MSP430FR235x/215x在非空片状态下提供RST脚和TEST脚的硬件时序,来唤醒BSL。对于空片BSL唤醒,软件BSL唤醒及MSP432的硬件输入顺序唤醒来说,其只需要一个UART就可以实现BSL下载。 2.4.2 软件工具 BSL的官方软件工具为BSL Scripter,其将用户的命令及TXT格式的用户代码按照BSL协议的封包格式通过串行接口发送给芯片,或者将芯片中memory中的数据读回。脚本文件中通过指令MODE FRxx或者MODE P4xx区分MSP430 FRAM系列或者MSP432系列的MCU,其余命令部分可以通用。 2.5 BSL安全性 2.5.1 BSL密码 对于MSP430FR235x/215x,其提供32 Bytes的BSL密码保护,即当BSL密码正确时,才会执行密码保护的BSL命令。密码所在地址为FRAM中0xFFE0到0xFFFF的地址,该地址区域也是硬件中断的地址区域。一般情况下,编译器会将中断服务程序的首地址存放在中断向量表中,而没有用到的中断向量,编译器一般也会自动映射到硬件错误函数。所以,用户在手动修改BSL密码时,需要注意不能修改程序中已经使用到的中断向量地址中的内容。 对于MSP432P401R,其提供256 Bytes的BSL密码保护,密码所在地址为Flash中0x00到0x40的地址,该地址默认也是中断向量的地址。用户在手动修改时也需要注意和MSP430同样的问题。 2.5.2 密码错误时执行Mass erase MSP430和MSP432均具有当BSL密码错误时执行Mass erase的功能。该功能增加了用户调试的方便性,只需要发送一次错误密码,就能够让芯片自动擦除memory,下次执行BSL命令只需要发送默认密码(全F)即可。 在MSP430 FRAM系列MCU中,该功能的使能和禁用通过BSL signature配置,FRAM中地址区间为FF84h - FF87h。当数据为全5时,BSL功能被禁用;当为全A时,BSL受密码保护,密码错误时的Mass erase功能被禁用,用户在量产时可以使能该功能;当为其他的值时,密码错误时的Mass erase功能被使能。 图8 MSP430 BSL Signature MSP432中,该功能是由BSL代码实现的,如果要禁用该功能,需要用户修改BSL源代码。另外补充一点,MSP432 BSL支持payload加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