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直流电更适合家用,为什么民用电却是交流电?

楼主:
我国的民用电是220v 50Hz的交流电,世界上其他国家虽然电压和频率跟我国不尽相同,但是无一例外使用的都是交流电,交流电如此普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除了带电机的和纯电阻电器,其他家用电器基本上都不能直接使用交流电,而是要先转换为直流电,比如电脑、电视、微波炉、电磁炉、充电器等等,由此看来,直流电似乎更适合家庭使用,那为什么民用电要用交流电呢?

这就要说到100年前的电流之战了,当时有两位天才科学家——爱迪生和特斯拉,爱迪生当时因为发明了电灯而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大企业家和世界知名的发明家,它是直流电的坚决拥护者,而特斯拉是爱迪生手下的一名职员,他更看好交流电的前景。后来因为经济矛盾,特斯拉和爱迪生分道扬镳,跳槽到美国西屋电气公司,专注研发交流电系统,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爱迪生和特斯拉上演了一场电流之战,并最终以特斯拉的交流电胜利而告终。

交流电之所以能大获全胜,主要原因是可以通过变压器轻松的升压与降压,远距离输电损耗小,经济效益更高,直流电虽然更适合家庭使用,但是不能升压,不适合长距离的输送,所以慢慢就被淘汰了。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那现在的特高压直流输电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特高压直流还是要依靠交流电才能完成输送,从发电厂出来的交流电先通过变压器升压,然后通过换流器转换为特高压直流电,经过远距离的输送,再通过逆变站转换为交流电,输入到交流电网,在特高压直流输电中,交流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总结一下,交流电之所以能取代直流电,成为世界主流,根本原因就是其升压、降压更容易,对于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网友:
交流电压肯定在传输上还是很有优势的  不然不会大家都选择这个

网友:
这个问题   关键是两个天才都是以实力和真才实干  试验证明的  不得不仰慕天才   楼主发的东西 还有个视频是讲特斯拉的    当然讲这个天才 肯定离不开爱迪生

网友A:
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westinghouse”翻译成“西屋”。
“westing”本来是“向西”、“朝西”的意思,向西的屋子,按照中国习惯,应该称为“东屋”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westinghouse”翻译成“西屋”。
“westing”本来是“向西”、“朝西 ...

应该翻译为“威斯汀豪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翻译为“威斯汀豪斯”吧

外文翻译成中文,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音译,二是意译。中国原则上是能够意译的就用意译,无法意译的用音译。典型的,人名和地名用音译,其它用意译。
westinghouse本来是姓,Westhouse是位工程师,铁路车辆的空气刹车就是他发明的。后来他开办公司,即以他的姓命名公司。所以此处应该音译为“威斯汀豪斯公司”。另一个以姓为公司名称的是Goodyear,这位是橡胶硫化方法的发明人,公司就音译成“固特异”,而没有意译为“好年华”。所以翻译成“威斯汀豪斯公司”是正确的。
电子行业也有。Fairchild也是姓,有些翻译成“仙童”,有些翻译成“费尔柴尔德”。愚意以为“费尔柴尔德”为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文翻译成中文,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音译,二是意译。中国原则上是能够意译的就用意译,无法意译的用 ...

张老师真是博学,佩服佩服!

我印象中最不喜欢的译名是 STARBUCKS——“星巴克” 混杂译,虽然我没有喝过,我觉得应该叫“斯达巴克”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老师真是博学,佩服佩服!

我印象中最不喜欢的译名是 STARBUCKS——“星巴克” 混杂 ...

这类含混的翻译实在是太多,除电子技术之外,物理、化学等等学科也有不少。有时间慢慢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老师真是博学,佩服佩服!

我印象中最不喜欢的译名是 STARBUCKS——“星巴克” 混杂 ...

最初翻译化学知识时,金银铜铁锡,中国自古有之,完全是意译。但氢最初翻译成“轻气”,以其密度小。氧最初翻译成“养气”,因其为任何动物所必须。氮最初翻译成“淡气”,因为冲淡了氧气。氯最初翻译成“绿气”,因为它是浅绿色的。可见对这些气体当时也是意译。
但是后来就招架不住了,氦氖氩氪氙氡,只好音译。
由此可以推论:凡是音译名词,必是中国自古无之。这是一个命题。
但该命题的逆命题并不成立。中国古代没有的东西,也可能不用音译而采用意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初翻译化学知识时,金银铜铁锡,中国自古有之,完全是意译。但氢最初翻译成“轻气”,以其密度小。氧最 ...

氦氖氩氪氙氡 ——汉语里面以前有这些字吗?如果是专门给元素起名用而新造的字,称做“命名”似乎比“翻译”更准确,是命名利用了谐音。命名也有统一规范之作用,翻译的话译者的决定权更大。比如人名翻译是没法强制的, 我以前读的书里 Fourier 译为傅立叶、傅里叶、富里埃的都有。术语也不一定,我的一位老师写书就把 convolution 译做“褶积”而不是常用的“卷积”——他上课还特地说,这个是褶过来的不是卷起来的。

麻烦的是,中学考试填空写人名必须是教材上的译法,不然算错

网友C:
从安全性来说,交流电明显优于直流电。注意这里所说的安全,不是触电感那么简单。而要从电力继保方面考虑,大功率直流设备的过流、分断明显性能弱于交流供电。你家里的电热水器想长期在直流供电下使用?想都不用想,mA级的漏电流作用下,电热管的寿命会明显短于交流供电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氦氖氩氪氙氡 ——汉语里面以前有这些字吗?如果是专门给元素起名用而新造的字,称做“命名”似乎比“翻 ...

科学和技术上的译名很难统一的。现在大陆和港台对科学和技术的译名就有很多不同。我们说集成电路,台湾说积体电路。大陆叫激光,台湾叫雷射(顺便说一句:激光是意译,雷射是音译)。

网友:
“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爱迪生和特斯拉上演了一场电流之战,并最终以特斯拉的交流电胜利而告终”

最终拍板采用交流电的,应该说是摩根。为此爱迪生和摩根闹翻了,把他手里的新建立的通用电气公司股票全卖掉了,并宣布此生绝不踏进通用电气公司一步。这一点爱迪生做到了,可是,通用电气现在是多大的一个公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安全性来说,交流电明显优于直流电。注意这里所说的安全,不是触电感那么简单。而要从电力继保方面考虑, ...

大功率交流电是在过零处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交流电是在过零处切换?

“大功率交流电是在过零处切换?”

大功率交流电切换的相位角几乎是随机的。只有1kV以下的电压才可以使用电子器件实现过零切换。
电力工业上切断高电压大功率用电,是个难点。困难主要是灭弧能力。为了灭弧,触点之间通常要使用变压器油浸灌,而且触点需要有相当大的动作距离。

网友D:
我认为远距离输电采用交流电有优势,入户采用直流供电更方便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远距离输电采用交流电有优势,入户采用直流供电更方便使用。

“我认为远距离输电采用交流电有优势,入户采用直流供电更方便使用”

那么电力部门就需要在入户处将工频交流转换成直流,这个成本可不低。
你家的洗衣机等也要改用直流电机,直流电机要改变旋转方向可不如交流电机方便。
你家的电子设备,如台式计算机等,仍然需要将数百伏特直流转换成12V、5V等电压等级的直流,并不比交流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远距离输电采用交流电有优势,入户采用直流供电更方便使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世界各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采用直流入户方案。世界上采用直流供电的只有很少几条电气化铁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交流电是在过零处切换?

对于交流回路,不管开关在何相位角断开,交流电流过零就容易灭弧,玩一下交流电焊机和直流电焊机就有体会了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C-DC电源转换器制造商 https://apu5ob0ydv0ysskfm03hs4dtqfr97j6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