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驱动问题!

楼主:
最近想搞清液晶驱动的问题,在网上看到一款液晶群创AT070TN90,800X480,16bit color,LED 背光,数字驱动芯片RA8875和lpc1788的LCD接口资料,现在的问题是:液晶的背光怎么驱动?是不是直接给液晶的相关引脚电压就可以了,还是需要什么特殊的措施呢?
有做个的高手给点指导!

网友:
在RAIO的网站上看到这样的电路图。想问问高手,VLED+和VLED-这两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A:
VLED+和VLED-这两个是AT070TN90的背光电源端,AT070TN90手册里有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VLED+和VLED-这两个是AT070TN90的背光电源端,AT070TN90手册里有说明!

这两个需要多少电压和电流驱动?大概是什么信号,是PWM脉冲吗?

网友:
LCD背光最好采用恒流驱动,有很多类似背光驱动IC的

网友:
建议你选择专业的液晶显示公司带背光驱动和TFT驱动的产品,自己做参数控制不好,液晶会闪屏,效果差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