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3DH三轴加速度传感器封装和代码

楼主:
 LIS3DH数据手册:
LIS3DH代码:
LIS3DH PCB库和原理图库(PCB库来自官方gerber文件):
LIS3DH 官方gerber文件:

网友:
谢谢你的资源。

网友A:
你好 使用了这个封装之后  我发现在成功读取到状态寄存器STATUS_REG (27h)的ZYXDA标志为1之后读取出来的加速度数据均为0  请问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使用了这个封装之后 我发现在成功读取到状态寄存器STATUS_REG (27h)的ZYXDA标志为1之后读取出来的加 ...

你好,使用lis3dh_STdC.rar这个驱动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使用了这个封装之后 我发现在成功读取到状态寄存器STATUS_REG (27h)的ZYXDA标志为1之后读取出来的加 ...

先读一下WHO_AM_I(0F)看一下是否正确,排除通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读一下WHO_AM_I(0F)看一下是否正确,排除通信问题。

WHO AM I寄存器读出来的值是0x33 没有问题 就是使用的您上传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HO AM I寄存器读出来的值是0x33 没有问题 就是使用的您上传的驱动

这个驱动是ST官方的 我没有这个板子没实际测过 不过ST那边应该是测试过的 你使用的是read data simple.c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驱动是ST官方的 我没有这个板子没实际测过 不过ST那边应该是测试过的 你使用的是read data simple.c ...

是的

网友:
再试试这个新代码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试试这个新代码看看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Standard_C_drivers/tree/maste ...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344 -192
acc = 0 -1408 -128
acc = -64 -1344 -192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256
acc = 0 -1344 -192
acc = 0 -1408 -128
acc = -64 -1408 -128
acc = 0 -1408 -64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256
acc = 0 -1408 -192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64
acc = -64 -1408 -192
acc = 0 -1344 -256
acc = -64 -1344 -128
acc = -64 -1408 -128
acc = 0 -1344 -128
acc = -64 -1408 -64
acc = 0 -1344 -128
acc = 0 -1408 -64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344 -192
acc = 0 -1408 -192
acc = -64 -1408 -192
acc = -64 -1408 -256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192
acc = -64 -1408 -128
acc = 0 -1408 -128
acc = -64 -1408 -128
acc = -64 -1344 -128
acc = 0 -1344 -128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64
acc = 0 -1408 -192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64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408 -128

读取LIS3DH传感器的输出寄存器数值  发现波动比较大  而且为什么所有的值都是64的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c = 0 -1408 -128
acc = 0 -1344 -192
acc = 0 -1408 -128
acc = -64 -1344 -192
acc = 0 -1408 -1 ...

官方代码没改动吗

网友A:
没有 这是初始化后数据寄存器的原始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这是初始化后数据寄存器的原始数据

你这个输出数据的格式和官方例程的不一样呢 你看下不对配置和输出做修改会输出什么样的数据
https://github.com/STMicroelectronics/STMems_Standard_C_drivers/blob/master/lis3dh_STdC/example/lis3dh_read_data_polling.c

网友:
现在ST官网提供bxl脚本文件,使用Ultra Librarian可以直接转换成对应的PCB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