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C4800 Relax EtherCAT Kit测评】+上手DAVE,RTC模块应用及问题

楼主:
实时时钟在XMC4800kit上有设置,这里分享给给大家,一般来说RTC使用比较简单,设置好时间及中断后就可以了。但是本人在使用RTC时,发现只能进入Alarm中断1次,后面就无法再进入了,参考的程序主要也是APP help文档里的例程,不知道是不是程序设计的bug。。
好了。进入主题前,首先看看图纸里的RTC设置。如下图,使用标准的32.768K晶振。
硬件配置中默认使用的是内部的时钟,要是使用外部时钟,需要再CLOCK模块中进行配置,具体如下图:
一、     添加相应的RTC模块和IO模块,这里添加2个IO模块,分别指向2个LED灯,分别用于对 秒事件和设置的报警事件进行翻转指示。
二、     对RTC_0模块进行配置,具体如下:这里时间使用的是默认时间,在报警时间设置上,设置了1分钟,表明1分钟以后就会报警。
在中断设置上,选择周期时间为秒,对应的每秒都会触发Time_Handler中断处理函数,在Alarm时间设置中,使能报警中断,并选择NMI(不可屏蔽中断),会在alarm时间相应时,执行NMI_Handler。
三、     对IO模块的设置可以参见之前发帖,这里不再赘述。
四、     然后点击产生代码即可,在main函数中添加2个中断函数,在Time_Handler中我们翻转1个led灯,在NMI_Handler,我们读取报警设置时间,并重新设置时间,同时翻转另外一个led灯。
五、     具体代码如下:
/*
* main.c
*
*  Created on: 2019 Jan 30 13:16:39
*  Author: ????
*/

#include <DAVE.h>                 //Declarations from DAVE Code Generation (includes SFR declaratio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main() -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b>Details of function</b>

* This routine is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It is invoked by the device startup code. It is responsible for
* invoking the APP initialization dispatcher routine - DAVE_Init() and hosting the place-holder for user application
* code.
*/

void Time_Handler(){

DIGITAL_IO_ToggleOutput(&LED_0);

}

void NMI_Handler(){

XMC_RTC_ALARM_t alarm_time;

DIGITAL_IO_ToggleOutput(&LED_1);

XMC_SCU_INTERRUPT_ClearEventStatus((XMC_SCU_INTERRUPT_EVENT_t)XMC_SCU_INTERRUPT_EVENT_RTC_ALARM);

RTC_GetAlarmTime(&alarm_time);

if(++alarm_time.minutes>59)
{

alarm_time.minutes=0;

alarm_time.hours++;

        }

RTC_Stop();

RTC_SetAlarmTime(&alarm_time);

RTC_Start();

}

int main(void)
{
  RTC_Stop();

  DAVE_STATUS_t status;

  status = DAVE_Init();           /* Initialization of DAVE APPs  */

  if(status != DAVE_STATUS_SUCCESS)
  {
    /* Placeholder for error handler code. The while loop below can be replaced with an user error handler. */
    XMC_DEBUG("DAVE APPs initialization failed\n");

    while(1U)
    {

    }
  }
  /* Placeholder for user application code. The while loop below can be replaced with user application code. */
  while(1U)
  {

  }
}

六、     编译后下载运行,可以看到1个led灯会每秒翻转1次,而另1个LED灯会在1分钟时翻转1次,而后每分钟都会翻转,但是我没有发现该LED灯再次翻转,因此怀疑有bug,希望可以反馈给英飞凌的技术人员,确认一下问题。
七、     具体运行图片如下: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