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单片机有8年之余;现在重拾单片机,定时中断一直没理解,求助大家!!!

楼主:
请求大家助我,年前急需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呢?不理解是对哪里有疑问呢

网友:
大家都愿帮助你,但是不知道你要干啥

网友:
先说说你用那种单片机,再说说你为什么要用定时中断,实现什么功能?目前卡在什么地方?是中断服务程序不正确?还是压根就进不去定时中断?还是定时中断的定时时间不准?

网友:
先看清楚时钟 定时中断模式 阈值 初始值 中断使能 总中断 中断向量

网友:
中断应该不难理解啊,应用起来也容易,网上的范例很多,找个合适的代码移植就行。

网友:
问问一下,知道啥叫“中断”吗?

网友:
想获得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
定时时间到了 进入中断???

网友:
感谢大家关照;谢谢大家;
昨晚看了一晚,明白了定时器计数器是封装在里面的,是死的。只需要我们按照规定方式去用就行。然后,现在问题又来了,12M的时钟,最高跑256US,频率也就3.9KHZ,我要做个DA,控制电源,需要非常平稳的递增递减

网友:
年后很多事情,想这个年关好好的突破一下;不然2019没法渡过

网友:
楼主非常吝惜文字,为何不多提供点信息,至少也得告诉单片机的型号,准备用哪个定时器,要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
您好,现在没有单片机信号。在一个PROTUES的软件上模拟仿真,用的是51内核

网友:
图看附件

网友:
#include
#include
sbit P1_7=P1^7        ;

void main()
{
        unsigned a;
        TMOD=0x00;
        TH0=0xE0;
        TL0=0x18;
        a=10;

        TR0=1;
        if(TF0==1)
        {
                if(a==0) P1_7=~P1_7;
                a--;
                TF0=0;

        }
}

以上为我的代码;定时器0计数A=10次,P1.7口取反一次;这样循环

网友:
好像楼主需要定时将指定端口翻转,建议用8位自动填充的定时模式,可以通过单片机助手软件来配置定时器。另外在你的代码中没有看到开总中断的代码,更没有发现中断处理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楼主需要定时将指定端口翻转,建议用8位自动填充的定时模式,可以通过单片机助手软件来配置定时器。另 ...

谢谢,今天又优化了一下
暂时可以了,再继续努力,谢谢大家

网友:
#include
#include
sbit P1_7=P1^7        ;

void main()
{
        unsigned a=0;
        TMOD=0x01;
        TH0=0xE0;
        TL0=0x18;

        IT0=0;
        IT1=0;
        EA=1;
        EX0=1;
        EX1=1;

        TR0=1;
        while(1)
        {
          if(TF0)
          {
                TF0=0;
                TH0=0xE0;
                TL0=0x18;
                a++;
                if(a==50)
                {
                        P1_7=~P1_7;
                        a=0;
                }
         }
         }
}

void buttom_0() interrupt 0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P3^2==0) P0=0xff;
}

void buttom_1() interrupt 2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if(P3^3==0) P0=0x00;
}

网友:
以上仅为测试:
1. 定时器定时控制P1.7口翻转输出;
2. P0口通过外部中断上升沿出发中断控制P0全为1或0;

网友:
但是,我的代码里面有个WHILE循环;现在是功能少;功能多了,还能用while吗?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多件事件的方案

网友B(2019-02-03):
好像楼主需要定时将指定端口翻转,建议用8位自动填充的定时模式,可以通过单片机助手软件来配置定时器

网友A:
来自手机
main函数中的while循环里不宜对定时器进行设置,否则会影响到定时准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