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设备电池电量检测

楼主:
zigbee产品设计里,低功耗设备常采用纽扣电池或者干电池。需要检测电池电压来提醒后台或客户更换电池。因为我们公司用的是CC2530,所以我直接采集VDD电压就行了。

但是采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在多数电池中,其内阻随剩余电量的减少而增加。内阻越高,电池电压就越低。在唤醒模式下,当电池输出最高的电流值时,该电压降低会达到其最大值。例如,当提供20mA的电流时,新的AA电池可能不会降到1.5V之下,却会在接近寿命终点时降到1.0V。

因此,当以高电流放电时,电池电压可作为其剩余电量的直观指示。所以在软件设计里要注意在设备唤醒时或者电池放电率高的时候读取电量水平。

网友:
这样的电量不是很标准,实际却常用

网友:
电池电压可作为其剩余电量的直观指示
这样确实不准,特别是用在AA电池

网友:
电池的电量和电压不是线性关系
还有不同电池的内阻不一样

有时正在使用的电池停止使用,电压会慢慢上升,而这时候剩余电量显然并没有随着电压的上升而增多。

网友:
学习了,要在唤醒模式或者电池放电率高的时候读取电量。

网友:
用电压代替电量测量,
1)最好先多做几组充电放电的曲线测试,还有带载与空载时的电压曲线,然后选择其中的值代替
2)一般程序中会有三种情况,一,空载时, 二,带载时,  三充电时,只有分清这三种情况,用电压做电量指示才会更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