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音量特别小 但一直按住左侧这个按钮 音量就恢复正常大小

楼主:
耳机音量特别小  但一直按住左侧这个按钮 音量就恢复正常大小  左侧这个按钮是什么器件

网友A:
按钮就是按钮,短路用的。
你耳机声音小,可能是接口标准不同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钮就是按钮,短路用的。
你耳机声音小,可能是接口标准不同导致的

原先音量正常 现在不行了

网友:
“ 左侧这个按钮”
这个不好判断,左右怎么分
从功能上讲,一般耳机三个按钮,两个是加减音量,长按是快进
另外一个一般中间的是如有来电,按一下就可以接听电话,按两下则是挂断

网友:
可能有根线断了,耳机里不只三根线!

网友:
应该耳机地线断了,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
应该是线路上有问题,接触不良吧。

网友:
猜测你的是小米手机,小米手机的手机端的3.5耳机接地是和其他不一样的。

网友:
是啊,测试一下线路吧,应该是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耳机标准和手机耳机孔标准不一样,左右地麦或者左右麦地的区别,不匹配时左右声道对地阻抗太大,并且不是纯阻性的,所以音量很小而且频响不对,可以自己查OMTP和CTIA的区别,你按住play按键时,mic对耳机地低阻抗,此时左右声道阻抗回复到驱动cover的住的范围,因此音量回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