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ADC同时采集一个信号能不能提高系统的性能?

楼主:
一个ADC的采样速度不够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用多个ADC同时采集同一个信号。假设有两个相同的ADC他们之间每一次采样的时间差都是固定的,是不是相对于单个ADC来说,系统的采样率就提高到了原来的2倍?如果可行的话,用对应的算法来处理这两组数据应该可以更精确的还原这个信号了

网友:
可以。有很多高速采样就是这么实现的。 不过这只是提高采样率的方法,ADC的输入带宽仍然是原来的。

网友:
一个ADC的采样速度不够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用多个ADC同时采集同一个信号。

可以是可以,但成本上未必合算。

网友:
这种做法是没有办法的时候采取的措施,这个需要增加一个采样保持电路。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之前听国内某示波器厂商前工程师说,他们的高带宽示波器就是用两个2.5G采样的ADC拼出来的5G采样//。。

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
可以实现
stm32单片机有3个adc交替采样提高采样率的例程
其他adc也一样
不过这种提高采样率的方法也有一定限制
二楼说了带宽的问题
还有adc采样时间的问题
以一个1MSPS的ADC为例 获得一个结果需要1us的时间
1us内至少包含采样时间和转换时间
采样时间是内部采样保持电路通过被测量信号给电容充电的时间
转换时间是内部电容充满后和参考电压比较计算数字结果的时间
一般采样时间比较短 假设采样时间是200ns转换时间是800ns 使用多个ADC 交替采样时如果ADC的数量大于5个,采样时间就会重叠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https://www.analog.com/cn/analog-dialogue/articles/interleaving-adc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