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示波器探针可以在人的手上测到20ms周期的正弦波?

楼主:
示波器的探头的GND接在了示波器自己的GND上,然后用探头接触自己的手就能看得到一个周期大约20ms的规律的波形,而且双脚着地的时候峰峰值360mv左右,抬起一只脚或者双脚离地,这个波形的峰峰值还会增大,双脚离地是达到了2.12v的峰峰值。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市电220v释放出来的干扰应该不会那么强吧?

网友A:
市电220v释放出来的干扰应该不会那么强吧?

完全可能有这么强。
比这更强的情况,也经常能够见到。

网友:
“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因为人体与室内交流供电线路之间存在分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电220v释放出来的干扰应该不会那么强吧?

完全可能有这么强。
比这更强的情况,也经常能够见到。

这个2.12v已经很大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2.12v已经很大了吧

“这个2.12v已经很大了吧”

不算大。
示波器探头接触人体,测出来几十伏特峰值波形的也常见。
这还是在“安静”的电磁环境中,若是在变电站(电磁环境恶劣),探头悬空,测出几百伏特波形都是有的。

网友:
这个都这样

用数字表开到交流毫伏档也是这样的

楼主可以用电池串个按钮开关(如鼠标按钮)用你的波波测测

波波放自动触发,时基250uS, 快速按动按钮,了解自己波波的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12v已经很大了吧”

不算大。
示波器探头接触人体,测出来几十伏特峰值波形的也常见。
这还 ...

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说明室内的电路接地不怎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说明室内的电路接地不怎么好

有可能,我的电脑音箱,摸着3.5mm音频插头,通电情况下,还能收到收音机电台,我就是一个大天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我的电脑音箱,摸着3.5mm音频插头,通电情况下,还能收到收音机电台,我就是一个大天线了!

这都行啊,都不用解调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说明室内的电路接地不怎么好

市内电路接地良好也会出现这种现像。
变电站室内各设备接地必定比居民楼或者办公室要好,反而这种现像更强烈。

网友:
室内电网线路越密、人离线路越近、接地回路阻抗越低(就是接地越好)、示波器输入阻抗越高,那么测得的电压就会越高。

网友:
最关键的还是输入阻抗指标,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输入阻抗远高于模拟表,用数字表测人体感应电压就会有明显读数,而模拟表则是纹丝不动,读数为零。用手握住电源线,感应电压会进一步上升,输入阻抗足够高的话,读数应该与直接测电网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行啊,都不用解调电路了

某些金属氧化物有半导体性质,例如氧化亚铜(不是氧化铜。氧化铜是黑色的,氧化亚铜是鲜红色的)。当高频信号幅度较大时,就有可能被电路中的金属氧化物检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2.12v已经很大了吧”

不算大。
示波器探头接触人体,测出来几十伏特峰值波形的也常见。
这还 ...

可怕啊

网友D:
有啥可怕的?关键是能量,人体静电轻松上万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啥可怕的?关键是能量,人体静电轻松上万伏……

会击穿一些MOS元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击穿一些MOS元件啊

“会击穿一些MOS元件啊”

是的。电磁环境比较差,人体感应电压很容易击穿MOS管门极。
不过,天气干燥时,人体的静电已经足够击穿MOS管门极了。所以,车间和实验室里必须有防静电措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会击穿一些MOS元件啊

终端电网的空间耦合能量不足以摧毁现代工艺条件下制造的常见MOS元件,除非是在距离高压输变电系统足够近的地方。人体静电可比那点感应电厉害多了,不论电压还是瞬间释放的能量都远远高于,足以摧毁某些脆弱的MOS器件,所以才要考虑防护,而人体空间感应电网的能量则不在考虑之中。

网友:
这个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终端电网的空间耦合能量不足以摧毁现代工艺条件下制造的常见MOS元件,除非是在距离高压输变电系统足够近 ...

网友E(2019-02-18):
闁谎嗩嚙缂嶏拷
闁瑰瓨鐗為埀顒婃嫹
婵炲鍔岄崬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