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创建网络成功后 p1_0 立即变成低电平

楼主(2019-02-02):
cc2530 创建网络成功后 p1_0 立即变成低电平
cc2530 的zstack 在初始化后LED1灯 一直亮着,即 p1_0 始终是低电平。不始何故?

网友A:
嵌入焊接检查一下,硬件排除后就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B:
1) 如楼上所说,先检查一下硬件电路,看是否有短路虚焊等情况,确保硬件电路 是OK的
2) 检测软件,查看端口初始化是否正确,
3) 可以先不添加其它功能,只初始化端口,再点灯,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