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看看这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
遇到一款韩国壁挂炉主板上的单片机芯片,没有标型号,现在2只知道:SDIP42封装,22脚电源5V,18脚复位,13、14晶振。谁有资料讨教了,用什么下载器软件。好像是三星或者现代的芯片。

网友:
LOGO打磨了
42脚,
MC908GP32的单片机具有三种封装形式,它们分别为40脚、42脚、44脚。

网友:
这个芯片已经了解过,引脚的定义不一样,电源,复位,晶振的位置不同。

网友:
如果能找一下三星和现代的DIP封装芯片,看看它们的封装是不是一样的。主要是外观颜色什么的,就可能猜到是哪家的拉。每家的封装一般都差不多,

网友:
看不出来,瞎说也没有用

网友:
此设备是2003年产品,芯片应该是此前的出品,韩国挺排外的,很可能是三星或者现代的单片机,猜型号要看主要的几个脚,电源,复位,晶振的位置。

网友:
如果是要维修的话,可不可以用个自己熟悉的最小系统板替换掉,重新写程序实现功能

网友:
芯片上面的Kiturami型号是终端产品的型号
MCU这种很多都是终端产品厂商要求芯片厂定制丝印Logo的
所以看上面的丝印不一定能看出是哪款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