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赞的PCB设计软件kiCad试用记录

楼主:
有网友推荐kiCad这款开源PCB设计软件,就上bing找来软件的资料和介绍。看到,网友都对这款软件大加称赞,就从官方http://kicad-pcb.org/下安装包,安装试用。1. 安装过程顺利,一路的就完成了。不用麻烦“泼姐”了。打开软件,发现还是“全中文的”。啊!惊讶的很。好不好用放一边,中国人也有善良勤劳的啊。很嫉妒
(MD!我也是做软件出身的啊)。
2.启动,过程很快,就目前的PCB软件没有能比的了的。尤其是,卡卡大王"Aultium Designer"。真是没得比。
3.建立工程,打开原理图<绘制界面>。画面十分的清爽。

添加元件,跳出一个工具条,好像在下载东西,可能是第一次使用的缘故吧。就耐心的等待。心里想:"这要是几十万买来的软件,老子一定把他们的销售,按到砧板上,把它的毛拔光!"。
说实话,也没有多少时间,就下完了。就把软件关了,重新打开。试试,还是不是这样。嗯,没问题:速度很快。
那就,正式的添加元件开始吧。首先打开符号库的时候,惊呆了:“这么多符号库!”几百个库。赶紧,首选项->符号库管理。把不常用的都去掉。开始添加元件,(注意:kicad的操作基本上是用快捷键,一定要把常用的操作记住)。不过这些快捷键多数都是英语单词的首字母,也不是很难记。让我再一次感动的是:“符号库真的很精致!”

看看这张USB接口图吧!让你立即知道这是“什么封装的元件”。
添加元件开始画原理图!没完写完,马上回来...

网友:
在没有开始画原理图前,先说明一些注意事项。尤其是AD用户。
0.软件有可能会崩溃,所以要经常的“存盘”!“Ctrl-S”多按几下。
1. kiCad的操作基本上是通过快捷键来完成的。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多按几下“ESC”就管事。
2.一般不需要双击来选择器件,而是将鼠标移到元件上,使用快捷键就可以操作。如:将鼠标指针移到电阻上面,按"M"就可以将元件“吸附到鼠标指针上",跟着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单击"左键"释放元件。按"R",可以旋转元件角度。
3.原理图缩放操作时,是以鼠标的“位置”为中心的,所以要离需要的位置稍微的偏点距离。如果出现问题按"Home"键可以解决。
4.画电气连线时,注意释放画线操作,不是“ESC”,而是“K”键,结束画线,“ESC”是取消画线。
5.移动元件的时候,连线不会跟着移动的。需要手动删除“连接”。所以想好了在连线,会省很多事。
6.kiCad管理“网表”的能力还是有待改进,所以,画好“原理图”后,一定要进行“电气规则检查”,检查有没有网络没有“连通”

先上一张图,看看效果!
这张图是我花两个小时,画出来的。一路的翻看菜单和帮助。感觉也没有太大的障碍。感觉这软件还不错。
画完原理图,进行了“电气规则检查”发现图上出现了很多绿色的箭头,来标识出现的问题。反复,几次修改网络标签。就基本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给元件关联“封装”。

选择封装时,可以看到大量的封装,而且,还可以预览“封装”,十分的方便。而且我常用的都有。甚至没想到的是,HF的继电器都有。真是太丰富了。
轻轻松松,就把所有的元件都定义了封装。
接下来就是,导出到PCB图中,准备,布线。
这期间,我故意的选错了Max3232的封装,看看软件怎样反应,还好一切正常。被软件检查出来了设置成正常后。元件全部导入PCB布线软件中。
总结:目前还不知道“怎么添加层次化”的多页原理图。不知道有没有能够统一的替换元件封装的操作。
未完待续...

网友:
这个软件用过,
虽然是汉化的,注意有些地方需要英文输入状态,保持的文件名需要是英文的,不用写成汉字

网友:
始终是免费软件,布线功能很别扭

网友:
PCB布线工具试用
布线前的注意事项:
1.从导入元件后,最要的事是要不时的存盘!
2.开始布局前,了解一下主要的快捷键:R旋转元件,M移动元件,ESC取消操作,D45°角布线,G任意角布线,END结束布线
3.布局前,一定要把网格改小一些,我的大概是0.2mm,注意在布局和布线期间最好不要轻易修改网格大小,否则可能在布线时出现焊盘比较难对齐的问题。
4.把不需要的图层“显示关闭”。否则,移动元件时可能不易选中。
5.布线时,连线不会自动更改线宽,所以,需要不时的更改线宽,在画线状态下右击鼠标,从菜单中修改需要的线宽。
布局开始

修改需要的图层
布局

布局网络时注意最后画PCB外框。注意:谨慎使用3D察看模式,记得存盘。
到现在为止,感觉该软件的功能还是不错的。
布线
布局完成后,就可以布线了,过程中有几次调整布局,还更改了几次MCU连接引脚,都顺利的导入到PCB中。更换封装也没有出太大问题。
实话实说,布线功能和商业软件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尤其是连线时转角非常的不方便。如果,你在布线时出现连线拉不直时,就把元件或周围的连线删除一部分。就可以了。感觉不习惯的是删除连线很麻烦。所以布线画了我好长时间。这个功能只能说能用。

这是我布线完成的PCB,有好多连线实在是不好调了,太费事。就这样了吧。
敷铜
这个功能还可以,没有太大的问题,对于我是够用了。但是,问题是丝印层不知道怎么给遮住了。

最后完成的PCB。
总结:
这款软件还是可以用的,虽然不是很方便,但毕竟不是几十万的商业软件。所以一定要有包容的心态。真的没有商业软件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总结的不错
给学kiCad的网友们提供了学习教程

网友A: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其实这个软件PCB布线功能很牛的,只是我们不熟悉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其实这个软件PCB布线功能很牛的,只是我们不熟悉而已

不知道你是不是亲身的体验过?布线功能只能说是“能用”。单从视频上看是看不出来的。比如:你想把线从引脚上拉出来,结果怎么也拉不直,这时候没有耐心真是不行。你的把周围的引线删除一些,才可以。很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亲身的体验过?布线功能只能说是“能用”。单从视频上看是看不出来的。比如:你想把线从引 ...

从引脚上拉线出去,如果容易出现折角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捕捉点 Grid 的设置过高。
可以设置为 2.5mil 试试。

网友:
回头试试,我用的是0.2mm的Grid,8mil比你说的2.5高了可是不少。反正拉线时把我给烦够呛,差点放弃不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引脚上拉线出去,如果容易出现折角的现象,可能是因为捕捉点 Grid 的设置过高。
可以设置为 2.5mil 试 ...

好像没有2.5mil这个选项,但是把Grid改成1.97mil后,是比0.2mm好多了。多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2.5mil这个选项,但是把Grid改成1.97mil后,是比0.2mm好多了。多谢提醒!

那大概是因为你通常使用公制来布线吧。

网友:
体积达不到,体积大了就害怕,偶硬盘才500G不够用了

有时想描述一下简单的电路、或元器件,最好是3D的、有使用原理图,好不好用呢

网友:
我要设置一下覆铜到覆铜之间的间距规则,以及覆铜到通孔焊盘的间距规则,在哪里设置?

网友:
间距规则是不是让人抓狂,都设置成8mil,通孔焊盘到覆铜的间距都是,生产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多边形也不能随意拖也不能用在电气层。不知道有没批量编辑,目前没找到。

网友:
Y坐标是反的怎么调成正的

网友:
这个反人类

网友:
KiCAD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3D实时显示成品。真的是一套不错的免费布线软件。印象中Arduino的板子就是使用这套布线软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