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套件OURS-SDK-WFB_探索3——freertos移植失败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tinnu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原本以为freertos移植挺简单的,结果一下就被打脸了。

与常见的freertos移植不同,ti例程里面移植没有使用systick定时器(可能在汇编文件里面使用了,我没看出来)这导致我完全无法像在st和nxp平台那样顺手,只能完全按着例程来……毕竟人家使用的时基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更别说自己捣鼓了。

移植的工程完全按照例程里面的freertos_demo来:
  • 移植

1、include选项卡设置:

2、加入库:

如果不想用官方给你做好的freertos库,可以加入以下文件,经过验证,这些文件的效果和.a库是一样的,虽然都不能成功运行,但编译没有错误,运行都是卡在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这个内存分配的钩子函数里面:

3、全局声明

4、工程目录文件
mian是使用freertos_demo的例程,这个例程对于套件例程和官方的launchpad例程是一样的

  • 运行结果:

能够正常初始化,但一旦调用了os相关的函数:
osi_MsgQCreate(&MsgQ, "MSGQ", MAX_MSG_LENGTH, 10);

或者xTaskCreate初始化创建任务并分配内存的函数,就会进入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这个钩子函数。

void 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
{
    //Handle Memory Allocation Errors
    while(1)
    {
    }
}

  • 一些挣扎:
由于钩子函数vApplicationMallocFailedHook主要是针对内存分配出错,所以尝试过调大configTOTAL_HEAP_SIZE和各个任务的堆栈,但都无补于事

  • 一些猜想:
由于无论调用什么内存分配函数都会产生内存分配的错误,初步怀疑是freertos+ccs的例程在内存分配上有问题。ccs一般都是配合ti_rtos的,freertos趟坑的人少,本身存在bug也不奇怪。
不过也只是猜想而已,本身freertos的功底小半桶水见底,连时基怎么产生的也没看出来:
1、用ctrl+H搜过systick相关字符,真的一个函数都没有
2、也没有发现有哪里调用了xPortSysTickHandler
3、也没发现调用了其他定时器

  • 编译通过,但无法分配内存的freertos工程:

网友:
早上好,各位。

网友:
这样的错误比程序本人有错误还难找啊,等高手过来解决吧。

网友A:
应该是systick,找找frtos里其他代码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systick,找找frtos里其他代码看看

还是高手厉害,直接指到问题关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