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三极管电路?这是并联电压负反馈还是并联电流负反馈?

楼主:
这是电路图:

这是仿真结果: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电路,不胜感激

网友A:
请问并联电流负反馈对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并联电流负反馈对不对呀?

把负载短路掉,反馈依然存在,是电流反馈。把负载短路掉,反馈即不存在,是电压反馈。
首帖图中,负载是R3以及电容C2右边接地的东西(可能是后级的输入阻抗),把R3短路掉(这样做的同时也就把后级的输入短路掉了),通过R1的反馈不复存在,所以该图是电压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并联电流负反馈对不对呀?

这个电路,并联反馈是加不上的。
信号源是电压源,电容C1按例应该在工作频率上容抗很小,可以忽略。那么Q1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并不因R1中的电流而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并联电流负反馈对不对呀?

为什么这么认为,首先你该给出理由,最好说明思维过程。知道正确答案不重要,知道为什么正确才重要,而最重要的则是知道如何推理出正确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么认为,首先你该给出理由,最好说明思维过程。知道正确答案不重要,知道为什么正确才重要,而最 ...

首先,信号输入端与信号反馈端在同一点,所以为并联;

网友:
上述电路的模型我提取了一下,下面是电路的静态分析

网友:
已经证实,电路为并联电压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