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最小系统?

楼主:
在做电路板设计的时候,我们通常是由一个MCU的最小系统开始的。那么一个最小系统应该包含哪些部分呢?有哪些注意事项?

一个最小系统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部分才能够正常的使用:
电源、复位电路、时钟、BOOT电路、调试接口、固件下载接口

电源应分为两部分考虑,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
输入部分就是引入最小系统的电源,输出部分为接入MCU的电源。

输入部分需要考虑
  • 硬件接口类型,如使用USB接口
  • 输入的电压值

输出部分需要考虑
  • MCU需要的电源类型,
  • 根据功能对电源电路进行合并或裁剪。
  • 确定每路电源对应的去耦电容的容值

首先我们要知道MCU需要的电源类型,通常包括:模拟电源、数字电源、MCU内部调压器、备份电源等。
但是对应不同的功能,有些电源是不需要单独提供的,因此接下来需要对电源电路进行合并与裁剪。比如不需要备份功能的设计,可以使用数字电源代替备份电源,不使用MCU的ADC和DAC功能的,可以将数字电源与模拟电源合并。

复位电路
  • 是否需要复位按键
  • 是否需要在外部连接电容或者电阻

时钟
  • 是否需要外接晶振
  • 确定外接晶振的频率值

对一些MCU,其内部包含低精度的晶振,当电路对时间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不使用外部晶振。

BOOT方式
确定BOOT引脚的外部电路

调试接口
调试的方式很多,比如JTAG接口、SWD接口,或者使用串口打印调试信息。

固件下载接口
确定使用哪种接口下载固件,比如使用串口下载,也可以使用调试接口下载。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anhuami2007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我几年前做了一个 pic的

网友:
官方的开发板一般都是最小系统,可以参考

网友:
BOOT电路很多单片机都没有

网友:
对于有内部晶振的单片机,一个阻容复位,把该引出的引脚引出去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