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83848什么情况能损坏芯片 reset脚一直低电平芯片不能启动

楼主:
本人设计的一款产品中,使用STM32F107VGT6与DP83848CVV组成LAN驱动电路(MII模式),
功能都很正常,在工厂测试也未出现任何问题,在客户手中使用半个月后,陆续出现产品不
工作,不能连电脑。分析退回来的产品发现DP83848C的RESET脚对地短路,STM32F107也不能
启动。DP83848的RESET脚与STM32F107的RESET PIN 直连再通过100NF的电容接地。
断开DP83848C的RESETSTM32F107的RESET PIN之间的连接,STM32F107工作正常。

分析:以后要让 DP83848的RESET脚与STM32F107的RESET分开,
仅仅因为网络芯片问题导致整个系统不能启动 得不偿失了!
//-----------------------------------------------------------------//
把不能启动的板子,重新DP83848换了就能启动了!!!!!!!!!!!
继续分析不能启动的其他板子:
通过万用表粗略测试DP83848的GPIO阻抗,只有RESETPIN阻抗低至几十欧姆,其它GPIO阻抗无异常。
给正常DP83848供电,人为一直拉低RESET电平,其它GPIO电平与RESETPIN阻抗只有几十欧姆的DP83848一样。目前看起来DP83848只有RESETPIN损坏,但不知为何会损坏,而与其直连STM32F107 RESET PIN却正常.
外部什么因素能损坏芯片?有没有可能是从芯片内部损坏??求帮助,谢谢!

来自 2楼

网友:
现在dp83848 芯片厂商被TI 公司收购了,论坛里有人知道怎么联系到芯片厂商技术支持不?

网友:
如果大面积的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设计问题。如果只是这一个板子,可能是单个芯片问题,我猜测可能是RESET的驱动不够造成的。建议:你设计时可以使用专用的RESET芯片,如果不用可以不予焊接就可以。

网友A:
当板子断电后,复位引脚上所接的 100nF 电容,就相当于 3.3V 的小电源了。
这个电容上的电荷,将从哪个通道释放出去呢?
只能是 F107 和 DP83848 的复位引脚。
芯片的供电引脚已经没有了电,但是复位引脚却有电,这就是在考验芯片的复位引脚的内部设计。

这是硬件设计缺陷,或者说是错误。
一般而言,MCU 都是要用到一个复位芯片的。外围的IC,由 MCU 的一个 GPIO 去控制其复位。
MCU 和外围 IC 的复位引脚直连,如果外围 IC 的复位时序有点要求的话,就麻烦了。
还有,外围 IC 可能会出点小状况,这时候,需要复位一下,那将会毫无办法。

可以将手头上的板子这样来测试一下:
反复断电上电个 200 次左右吧,DP83848 的复位引脚也就差不多会被击穿了,然后就呈现为低阻。
一旦击穿为低阻,F107也就无法复位,因为复位线一直为低。

网友:
RC 复位电路,最好是加个二极管,提供快速释放电荷的通道,例如图中的 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板子断电后,复位引脚上所接的 100nF 电容,就相当于 3.3V 的小电源了。
这个电容上的电荷,将从哪个通 ...

我这种设计在另外一个产品上也用了,那产品好多年了,都没遇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