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指针变量作为函数参数

楼主:
函数的参数不仅可以是整型、实型、字符型等数据,还可以是指针类型。它的作用是将一个变量的地址传送到另一个函数中。

  【例10-3】题目同【例10-2】,即输入的两个整数按大小顺序输出。今用函数处理,而且用指针类型的数据作函数参数。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swap(int *p1,int *p2){
    int temp;
    temp=*p1;
    *p1=*p2;
    *p2=temp;
}
main(){
    int a,b;
    int *pointer_1,*pointer_2;
    scanf("%d,%d",&a,&b);
    pointer_1=&a;pointer_2=&b;
    if(a
    printf("\n%d,%d\n",a,b);
}

  对程序的说明:

  1) swap是用户定义的函数,它的作用是交换两个变量(a和b)的值。swap函数的形参p1、p2是指针变量。程序运行时,先执行main函数,输入a和b的值。然后将a和b的地址分别赋给指针变量pointer_1和pointer_2,使pointer_1指向a,pointer_2指向b。

     2) 接着执行if语句,由于a

  3) 接着执行执行swap函数的函数体使*p1和*p2的值互换,也就是使a和b的值互换。函数调用结束后,p1和p2不复存在(已释放)。

  4) 最后在main函数中输出的a和b的值是已经过交换的值。请注意交换*p1和*p2的值是如何实现的。请找出下列程序段的错误: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swap(int *p1,int *p2){
    int *temp;
    *temp=*p1;      /*此语句有问题*/
    *p1=*p2;
    *p2=temp;
}

请考虑下面的函数能否实现实现a和b互换。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swap(int x,int y){
    int temp;
    temp=x;
    x=y;
    y=temp;
}

  如果在main函数中用“swap(a,b);”调用swap函数,会有什么结果呢?

  【例10-4】请注意,不能企图通过改变指针形参的值而使指针实参的值改变。

view plaincopy to clipboardprint?
swap(int *p1,int *p2){
    int *p;
    p=p1;
    p1=p2;
    p2=p;
}
main(){
    int a,b;
    int *pointer_1,*pointer_2;
    scanf("%d,%d",&a,&b);
    pointer_1=&a;pointer_2=&b;
    if(a
    printf("\n%d,%d\n",*pointer_1,*pointer_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