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钳位电压问题?

楼主:
这是我设计的验证二极管钳位电压的原理图。BT1为常见到的KK干电池或其它什么非充电电池。VCC的电源为外接电源,什么类型都可以。外部电源的负极和BT1的负极连接,组成一个共地系统。(因为本人做实验不是很方便,如果有实验条件的网友能不能实际的做个实验,验证一下这个电路。)
主要讨论问题为:
1、B点电压小于BT1电压3V的情况下,是不是A约等于B点呢?
2、B点的电压远超于C点的电压(如6V)A的电压是不是约等于C点呢?C=A
3、这个电路B点电压如果长时间工作,BT1是不是会损坏?

网友:
1、B点电压小于BT1电压3V的情况下,是不是A约等于B点呢?

是。差别仅在于忽略R1和R2分压中R1的压降,误差约百分之2。

网友:
2、B点的电压远超于C点的电压(如6V)A的电压是不是约等于C点呢?C=A

是。差别主要在于忽略了D1的压降。

网友A:
3、这个电路B点电压如果长时间工作,BT1是不是会损坏?

“B点电压长时间工作”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这个电路B点电压如果长时间工作,BT1是不是会损坏?

“B点电压长时间工作”是什么意思?

B点的电压高于3V的时候,长时间的工作,就如同给BT1“充电”,干电池处在这种状态下,会不会坏掉?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点的电压高于3V的时候,长时间的工作,就如同给BT1“充电”,干电池处在这种状态下,会不会坏掉?

那要看你的电池是否允许十几毫安这么大电流充电。如果电池是允许充电的电池,当然就没有问题。
另外,电池不会仅仅为这么几个元件供电,必有其它负载也要由电池供电。在有其它负载情况下,对电池的充电电流就没有十几毫安这么大,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流入电池的电流,经过D1的电流全部流入其它负载了。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做了一个模拟实验,R3是负载,原理图是这样的。R3=500R,R2=20K,(D1,D2),R1=500R
模拟结果,A点的电压接进3V,稍微偏大一些。内阻越小A点电压越接近3V。R1越大A点电压也越接近3V
我的想法是在BT1为干电池的情况下,A点为设备的开关量接入端子,在外接大于3V的有源设备输入时,这个电路会不会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做了一个模拟实验,R3是负载,原理图是这样的。R3=500R,R2=20K,(D1,D2),R1=500R
模 ...

B点处如果是正常工作的话,不应该高于3V。如果B点处经常持续高于3V,那么这个设计就是有问题的。
B点若因受到干扰而瞬间(毫秒以下)高于3V(当然也不能高到几百V以上),那么此电路中各元件不会损坏。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本意是:3VMCU系统GPIO口接5V或12V、24V的情况下,能不能长时间工作。当然输入的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的本意是:3VMCU系统GPIO口接5V或12V、24V的情况下,能不能长时间工作。当然输入的电流不能太大。

“当然输入的电流不能太大”

输入电流有多大,取决于9楼图中R1和Vcc处电压(你说5V或12V、24V)。24V情况下,输入电流就是(24-3)/220=0.095(A),也就是95mA。
此时R1功率耗散超过2W。

网友:
D1、D2的接法是对A点进行钳位,使A点的电压最高不会超过约3.7V(BT1电压加二极管正向结压降),最低不低于约-0.7V。不过,该电路并不准许B点电压过高或过低,限制因素是BT1的特性以及电阻、二极管的电流承受能力。对电源和地的钳位电路多用于稳压电源供电的场合,稳压电源具有反馈调节能力,而电池可不行。给电池加上超过其端电压的外电压,并不会被拉低到电池的端电压,而是会升高,具体跟电池的类型甚至容量等都相关,非常复杂,无法仅靠电路预测,更无法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才做了一个模拟实验,R3是负载,原理图是这样的。R3=500R,R2=20K,(D1,D2),R1=500R
模 ...

你这个电路跟钳位没啥关系了,至于电池或其它元件会不会损坏,影响的因素很多,“大于3V”这个条件太宽泛,可以是3.00000001V,也可以是300000000000V,所以问题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