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同一段码屏正显和负显效果同现

楼主:
        对于液晶屏显示的要求,不同的客户有不同的实际需求,所以大部分的段码液晶屏都是开模定做的,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客户需求。 当然经常有些要求很特别的客户,那么怎么来实现客户的要求呢?
        比如:有一个客户在看完我给他的段码液晶屏不同工艺的显示效果图之后,说我喜欢黑白的屏,清爽,能否给我把段码屏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分别做成白底黑字和黑底白字,有那么一瞬间,我脑子是懵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为了缓解没话说的尴尬氛围,我回复他说我请教先我们的段码液晶屏工程师是否能够实现后再告诉客户。

        没想到在咨询段码液晶屏工程师之后,竟然真的能实现同一段码屏上一部分做正显(白底黑字)一部分做负显(黑底白字)。同时鉴于客户的液晶屏使用环境和视角要求,后来给客户选择了做FSTN的液晶屏,且同一个段码屏上半部分用正显的方式下半部分用负显的方式。
        实际生产的时候,是按照正显屏来开模,在液晶屏下半部分需要做成黑底白字的部分,在液晶屏的背面加贴了一层负显的偏光片。这样该段码屏点亮的时候就形成了同一个段码屏上既有正显也有负显的效果。满足了客户的需求。如下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晶拓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这个挺有意思。
客户的需求千奇百怪,但是都要尽量满足

网友A:
还好不是五彩斑斓的黑

网友B:
这的多大的生产量呀,液晶开模定制。没有做过定制的码段液晶的项目,好像还的专门扩端口的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的多大的生产量呀,液晶开模定制。没有做过定制的码段液晶的项目,好像还的专门扩端口的芯片吧!

段式液晶屏开模并不贵,2000足够了。
LCD屏是交流信号驱动,有专门的驱动芯片

网友:
码段式液晶,北京一家公司你说的做1000片,大概2000.00元,就可以做了。每个片合2.00元吧!如果量打了,可能7,8毛钱。有朋友做过。但是那也的1000片呀!
“LCD屏是交流信号驱动,有专门的驱动芯片”现在的LCD都是LED背光的,不需要负电压,也不需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不是五彩斑斓的黑

是的呢?遇到这种客户得解释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挺有意思。
客户的需求千奇百怪,但是都要尽量满足

嗯呢  是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的多大的生产量呀,液晶开模定制。没有做过定制的码段液晶的项目,好像还的专门扩端口的芯片吧!

开模定制的话价格不贵,一般的话几百到两三千不等,看需要达到什么效果了。(这个等到量产一般都是会返还给客户的,就相当于一个押金呢)最小起订量是按照屏的大小来算的,几百几千几万都有呢。芯片的话一般是液晶驱动芯片,不过也可以通过程序直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开模定制的话价格不贵,一般的话几百到两三千不等,看需要达到什么效果了。(这个等到量产一般都是会返还 ...

能给点资料吗?我没有弄过码段式液晶,看着应该需要很多个引脚。这样单片机的引脚资源有限。是不是需要扩展引脚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开模定制的话价格不贵,一般的话几百到两三千不等,看需要达到什么效果了。(这个等到量产一般都是会返还 ...

我们公司的产品大量要用段码液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产品大量要用段码液晶

那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不?我们可以给您些技术指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给点资料吗?我没有弄过码段式液晶,看着应该需要很多个引脚。这样单片机的引脚资源有限。是不是需要扩 ...

有问题可以咨询15151445936(吴小姐),欢迎随时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