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是不是论坛有意这样的?

楼主:
发现这样一个情况,见下面图中所示。是不是有意这样的?

网友:
并不是有意。收到,找人处理

网友:
我这边没有发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A:
这是什么浏览器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浏览器下的?

我用的360安全浏览器,是浏览器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360安全浏览器,是浏览器的原因?

刚刚反馈给技术说可能是浏览器版本兼容性问题。另外360浏览器可以打开兼容性模式看看是不是还存在这个问题,或者升级浏览器版本。
建议更换浏览器看下是否还是这样,我们这边测试没有这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360安全浏览器,是浏览器的原因?

我用UC没有毛病

网友:
换谷歌浏览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反馈给技术说可能是浏览器版本兼容性问题。另外360浏览器可以打开兼容性模式看看是不是还存在这个问 ...

多个嘴,我感觉确实是代码存在瑕疵导致的。。

网友:
跟浏览器有关,俺用IE,从未遇见有此情况出现。

网友:
firefox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