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和&&运算符的差异性验证

楼主:
算术运算符&执行的结果得到的是一个具体的数值,而逻辑运算符执行的结果是0或者1。

运算说明
算术运算符&运算的时候是将运算符两侧的数先转换成二进制,然后进行“按位与”操作。

逻辑运算符&&运算的时候是判断运算符两侧的数是不是都为“真”,只有都为真,结果才是“真”,也就是结果是1,否则只要两个操作数有一个为“假“,那么得到的结果就是“假”,也就是结果为0。

详细解释
&,是算术运算符,同时也是一个双目运算符:运算时将两个表达式的值按二进制位展开,对应的位(bit)按值进行“与”运算,结果保留在该位上…

比如上面例子中的0x40&0x59

转换成二进制后的运算就是

0100 0000

&0101 1001

=0100 0000=0x40

每一对应位只要有一个值为0结果为0,否则结果为1。

如果两数位数不同,则较短数高位补零,再运算,比如char a=100;int b=260;

a&b实际是0000 0000 0110 0100&0000 0001 0000 0100.其结果为int型0000 0000 000 0100即4…

&&:逻辑运算符,同时也是一个双目运算符,计算两个表达式同时成立的“真值”(同时成立真值为真否则为假)

逻辑真值有两种,1为真,0为假,但在运算时用非零表示真,0表示假…

即:数值->逻辑真值--非0为真,0为假/逻辑真值->数值--真为1,假为0…

例如:char a=1,b=0,c=-1;那么a真b假c真。a&&b和c&&b为假值为0,a&&c为真值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