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PD供电协议的吗 USB Type-C PD 供电问题!

楼主:
最近做pd协议移动电源,打算做双向65w的移动电源,pd协议中的供电是source和sink之间通过pd controller协商通讯来完成供电电压和电流的调整的。一般的电池充电电流都是有限制的,18650一般最大只能1c倍率充电,所以电流是小于5a的,但是对于sink端PD controller来说好像并没有提到怎样设定向source请求需要多大的电压电流啊,还是说这个是需要另外的充电策略管理芯片来和sink端的pd controller 通讯协商完成电压电流的设定?才开始做一直搞不明白这个问题(附件是一款ti的pd controller,也不知道是我选错芯片了还是理解错了)

网友A:
用高倍率电池可以10C以上放电

网友A:
tps65988是200 W功率的USB PD控制器
可以参考TPS65987D官方提供的资料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倍率电池可以10C以上放电

这个要兼顾容量的价格的,双向65w,1c充电2c放电倍率基本就能满足需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65988是200 W功率的USB PD控制器
可以参考TPS65987D官方提供的资料
http://www.ti.com/lit/ug/tidue65 ...

这个参考设计我看了,65988好像可以提供双口控制,也就是可以控制两路双向pd,但是整个evm中好像没有提到怎样设定电压和电流啊,这里就只是提到了作为sink时他会自动选择一个合适的电压(电流)档位,这样一些小倍率电池就接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啊,还是说我要根据电池去选择dc-dc变换器的功率?

网友B:
确实是bat charge ic 来实现限流的,在他们的手册上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bat charge ic 来实现限流的,在他们的手册上找到了

厉害

网友:
这个是交互实现的。
src_cap中提供了source的能力,提供哪些电压,各电压下能提供多少功率。
request包中由sink选择电压,请求电流。
接下来source根据收到的request内容,决定是accept还是reject,并按要求输出。

source将按要求输出的电压,设置最大限流(也可以不限流),sink需在其请求电流范围内拉载。sink拉载电流大于其请求值可能导致source产生欠压复位,此时PD交互将reset(Hard Reset/Soft Rese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交互实现的。
src_cap中提供了source的能力,提供哪些电压,各电压下能提供多少功率。
request包中 ...

是说sink向source端发送的请求中就包含电流大小信息吗,当source端的电流大于这个值就会复位?还是说这个电流是source端直接设定的一个值,大于就会自动复位?还是两者同时有,取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说sink向source端发送的请求中就包含电流大小信息吗,当source端的电流大于这个值就会复位?还是说这个 ...

都有,不同家的做法不一样。

复位一般是VBUS欠压导致的复位。

Request包里包含有电压电流信息,source如果能支持这样的输出,就accept,不支持,可以reject。

如果source选择accept,那么它就必须保证自己有这样的输出能力,一般会将限流值设置在这个电流上面一点,也有些source会将限流值直接放开在3A多一点点,在这个方面不同家的做法不一样。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用PD协议实现5V2A对手机充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