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电阻分割数字地和模拟地真的有用吗?

楼主:
大家都听说过数字地和模拟地需要分割,但是方法却又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用0R电阻分割的,有用磁珠的、用电容的。关于数字地为什么会干扰到模拟地,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由于PCB上的铜箔有一定的电阻(暂时称为R),所以所有的AGND和DGND管脚到电源的GND之间都有电阻的存在。如下图所示。当高速数字器件工作时,数字芯片的电流变化比较快、电流比较大,在R上形成一个电压,由于数字电路的门限电平比较高所以不受这个电压影响。但是模拟信号对电压值敏感,所以会被干扰。

    基于上面的理解,就算模拟部分的电路用0R电阻分割AGND和DGND,实际上的AGND的电流还是没有改变流动的路径,唯一的不同就是AGND多了一段狭窄的路径(如下图所示),AGND和DGND还是同样的流过一大块铜箔然后才回到电源GND。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在很多时候要求各自独立,但最终要汇总,一般选择在主电源滤波电容处,0欧电阻只是为了测试或其它用途的方便而设立,本身跟分割无关。随便分割数字地和模拟地,然后随便用0欧电阻连接二者而不考虑具体位置,那一点用也没有,0欧电阻不过相当于短路线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在很多时候要求各自独立,但最终要汇总,一般选择在主电源滤波电容处,0欧电阻只是为了测试 ...

我看到PCB上的分割方式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在单个电源平面上分割一块AGND铜皮,用0欧电阻连接,还有一种是在所有层都分割AGND然后打上缝合孔、用0欧电阻连接。在我看来,还是要把AGND引到电源的入口处再和DGND连接起来才能使干扰最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PCB上的分割方式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在单个电源平面上分割一块AGND铜皮,用0欧电阻连接,还有一种是 ...

能在电源处汇总最好,但有时因布局的局限性,无法或不便在电源处汇总,需要考虑选择地电平噪声相对较低的接入点。总之,该关心的是汇接位置而不是什么0欧电阻,0欧电阻只是起到连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PCB上的分割方式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在单个电源平面上分割一块AGND铜皮,用0欧电阻连接,还有一种是 ...

一种是在单个电源平面上分割一块AGND铜皮,用0欧电阻连接
------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让外部干扰电流不从AGND的铺地上流过,就是所谓的单点接地,因为与外部地平面只有一个点,不会提供地回路。不过从这个点到主电源的那段地电阻影响则无法用这个方法来避免,所以需要设计时选择一个最佳的接地点,使得那段电阻最小(走线粗短)或电流小(空间上不处于数字电流的必经之地,比如在主电源的一左一右分别设计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或者单独拉一条粗地线回到主电源)。

网友:
有用,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