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检测交流电压电路

楼主:
大家新年好!
      我准备用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检测交流电压,但是不知道电路画的合不合理。还请大家帮忙指导!先谢谢大家啦!
      说明:该互感器次级负载要求小于等于150欧姆。
      我的疑问是:
      1、电流互感器次级不能开路,那要用什么办法来避免次级开路呢?
      2、R404是一个采样电阻,但是是一个小电压交流信号,我想将信号加一个2.5V的偏执,用运放放大,再到AD
           口检测。
      3、单片机是DC-DC供电的,这样做会不会容易损坏单片机?互感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是否还存在触电的风险。

网友A:
“ 我准备用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检测交流电压,但是不知道电路画的合不合理”

此电路可用,但元件数值需要修改,另外,还可以再简化一点点。

网友A:
C403的容抗,在工频(50Hz)时,应该远小于R407//R410电阻值才对。图中数值,C403在50Hz时的容抗为31847欧姆。

网友:
1、电流互感器次级不能开路,那要用什么办法来避免次级开路呢?

电阻R404即保证互感器次级不是开路。

网友:
3、单片机是DC-DC供电的,这样做会不会容易损坏单片机?互感器初级和次级是隔离的,是否还存在触电的风险。

人体不接触电路的话,用DC-DC供电不会损坏单片机。
没有触电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03的容抗,在工频(50Hz)时,应该远小于R407//R410电阻值才对。图中数值,C403在50Hz时的容抗为31847欧姆 ...

这个电容是需要调整,容值应该改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 我准备用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检测交流电压,但是不知道电路画的合不合理”

此电路可用,但元件数值需要 ...

电路怎么简化,请还maychang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路怎么简化,请还maychang指导。

电路怎么简化,请还maychang指导。

稍候,待我把修改后的电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怎么简化,请还maychang指导。

把电流互感器次级绕组下端接到两电阻分压处,改成这样,可以省掉电容C403。
电容C402在50Hz时容抗3千欧以上,太大了,所以C402应该加大到几十倍。
电容C404接在运放输出处,运放很容易产生振荡,不宜这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怎么简化,请还maychang指导。

通常,运放可以接成互阻型放大电路。与互感器次级接一支电阻当做电流取样的电路相比较,通常会更好一点,也更省外围元件。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压,需要串入足够大的限流电阻,而且输出幅值很低,往往需要放大,这会令电路整体成本上升,有电压互感器为何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流互感器次级绕组下端接到两电阻分压处,改成这样,可以省掉电容C403。
电容C402在50Hz时容抗3千 ...

非常感谢maychang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电流互感器检测电压,需要串入足够大的限流电阻,而且输出幅值很低,往往需要放大,这会令电路整体成本上 ...

chunyang好!
我找的这个互感器叫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是不是应该用电压型电压互感器?电压型电压互感器次级不能短路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流互感器次级绕组下端接到两电阻分压处,改成这样,可以省掉电容C403。
电容C402在50Hz时容抗3千 ...

請指導,如圖

网友:
可以。
最好与R407并联一个较大的电容,例如10uF以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hunyang好!
我找的这个互感器叫电流型电压互感器,是不是应该用电压型电压互感器?电压型电压互感器次 ...

首帖你用的是电流互感器,是2mA:2mA的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电压,靠R403~R411各电阻,将电压近似转换成电流,再进行测量。
这样的好处,是互感器体积小,成本低,坏处是电阻上功率耗散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你用的是电流互感器,是2mA:2mA的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电压,靠R403~R411各电阻,将电压近似转换成 ...

再请教maychang,这个电路出了检测交流电压,如果ADC速度足够快,是不是还可以做过零检测,还是需要另外做一个过零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maychang,这个电路出了检测交流电压,如果ADC速度足够快,是不是还可以做过零检测,还是需要另外 ...

“如果ADC速度足够快,是不是还可以做过零检测”
可以。但速度较电压比较器为慢(软件处理有延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
最好与R407并联一个较大的电容,例如10uF以上的电解电容。

上图,次级绕组短路连接,不可以吧!您仔细思考一下。原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去掉隔直电容。
还有对于易损坏单片机,可以在输出加钳位二极管来限制采样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图,次级绕组短路连接,不可以吧!您仔细思考一下。原电路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去掉隔直电容。
还有对于 ...

你是对的。应该是上面这个样子,将运放同相输入端到分压处联接线去掉。
不够仔细,抱歉!

网友E(2020-09-02):
查看本帖全部讨论,请
或者